今天拆了个光驱光头步进无刷!

楼主(2007-10-01):
今天从LG48X上差了个光头步进内转无刷,是两个光头步进无刷线圈粘在一起的,共用一个内转子。单个光头步进无刷是两个电极。请问这个
电机
可以干什么用?转速可以达到多少?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上图
至少要有定子极数,厚度,直径参数

网友C:
主轴电机才是无刷的,光头电机一般都是有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