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人改37#美国手成功的?

楼主(2007-10-01):
拆开控正想改。。。发现有点复杂,微调居然是独立电位器的
有搜过一个贴子也是问这个的,好像没成功

哪位成功改了的帮帮忙

网友:
仅机械部分就够你受的,我的是改完机械部分后用线把两边电位器的引脚直接连到对面线路板上,好费劲……

楼主:
探索了一下午,改好了
很容易

就机械部分有点麻烦
电路嘛,就是超简单了

因为这个控本来就设有日本手和美国手的(在某个贴子中的高人发现的)
就是在板子上有四排插针,中间两排是日本手的(板子上有个R),外侧两排是美国手(有个L),而出厂时是只焊了内侧的两个排针插座,于是就推测另两排的线的连接只是其中的某些线换了位置,就用万用表两两插口的测,果然,都是两个接口相通的,于是就把电位器板子上的6线插上的线按外侧那个美国手的对应位置给换了下(这步很简单,因为6线插的线头用镊子一压就取下来了,接着就换位再插上)。就搞定了

开控,接电

发现斜盘的前后反了,没事,控后面有个反向开关(忘了哪个了,在说明书上看到的,我之前没看说明书,搞了N久。。。。 )。拔一下就OK

最后说句,这个控。。。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