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收机给电调的信号能否直接用作PWM?

楼主(2007-10-01):
听说接收机给电调的信号是幅值5V,脉宽1~2ms,周期20ms的方波,
这个信号可不可以直接做PWM用呢?
另外,无感无刷
电机
的换相控制方式和pwm脉冲是什么样的,请高人指点.

网友A:
无刷的话频率太低了

网友B:
无刷肯定不行了,要产生三相电呢,做有刷的话也有问题,因为接收机输出的信号没有0%和100%的占空比

网友C:
接收机的输出信号是PPM而不是PWM,舵机内部电路板控制马达的那个是PWM信号

网友D:
这样肯定不行呀,周期20ms的方波即频率50hz的方波,脉宽1~2ms哪么pwm的占空比只能在5%至10%间变化
这样的电调有啥用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