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要是没有BEC这个东西回怎么样(因为我实在不懂BEC在整套系统了起什么作用)

楼主(2007-10-01):
问一下要是没有BEC这个东西回怎么样(因为我实在不懂BEC在整套系统了起什么作用)小弟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网友:
电池电压 7.4v 11.1v 或 以上  而且电压不稳定

bec 把电压转为稳定的 5v 电压 供接收机,剁机

楼主:
那也就是说BEC是接收机的稳压电路咯,电池先接BEC然后由BEC接带接收机上的咯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也就是说BEC是接收机的稳压电路咯,电池先接BEC然后由BEC接带接收机上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