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过BC-6Pro的大大请进

楼主(2007-10-01):
想买个充 大家说BC-6Pro怎么样 有用过的朋友帮帮忙  和同价位的比咋样

楼主:
和同价位的比哪能

网友:
直接问我不就得了

网友:
感觉不错,可以同时充2个3s的锂电,很方便!最大电流2A,而且充电模式也不少!

网友:
我最满意它的就是它是6路独立平衡冲!

网友A:
还是我来说缺点吧

1. 充电电压的精度控制不不是很准,尤其是第1路和第6路,偏差能在0.02-0.05V左右,其他4路基本比较准确,能控制在0.01V-0.02V的水平,年底的新产品将重点解决控制精度问题;

2. 因为是6路独立的平衡充,所以对输入电源的功率要求较高,如果是满负载充电[同时2组2S或3组2S,按照最大电流2A启动充电]最好是12V/10A以上的开关电源[100-120元],无形中增加买家的成本,不过以后都是大功率充电器,所以大电源早晚要上,最好一次到位

3. 塑料外壳发热有点大,还因为6路独立的模块,满负载工作热量惊人,尤其是电源输入口和风扇背面的功率模块附近,能有50-55度,摸着有点烫手,当然进入恒压阶段充电电流减小后,热量就同步减小了

其他就是些小问题了,什么功能不全[没有充入电量显示、液晶文字有点小、没有放电能力、只能充锂电池]、外观不美[雕版不够精美、塑料外壳不豪华、接电脑是COM口没有USB]等

对于398的售价我认为还是比较超值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和同价位的比哪能

同价位的可能没有,DN G2/RC-Power 601BC/iMax B5 在450-500左右,2006更贵在600以上
便宜点的如DN G2 Spirit在250、0852等都没有液晶显示,且最大只有3S

BC-6Pro可是完全独立的6路平衡充电器,价格合理

可到团购区看具体情况说明

楼主:
啥时候有新品啊 多少贝贝

网友:
新产品最快也要2007年底或2008年初推出,分为高低端两个版本,目前还在电路试制阶段,方案没有定稿,所以使用零件的规格还未确定,价格也就无从谈起

但考虑高端产品价格控制在比目前产品高一些,低端的产品低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我来说缺点吧

1. 充电电压的精度控制不不是很准,尤其是第1路和第6路,偏差能在0.02-0.05V左右,其他4路基本比较准确,能控制在0.01V-0.02V的水平,年底的新产品将重点解决控制精度问题;

2. 因为是6 ...

说的比较实在,其实有时候说说缺点,更能了解产品

网友:
嘿嘿,我一直在用,我有两个,同时充4组电池,只有一个接口充的时候有一路稍稍会过充到4。26左右,其余的全部稳定在4。18以内,节约了不少的充电时间。

网友:
看了各位说的,不敢买了

网友A:
目前的产品就不建议大家买了,还是等年底年初的新产品吧
届时会首发低端产品,可支持4-6路独立平衡充,去掉高成本的液晶显示,精度一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目前的产品就不建议大家买了,还是等年底年初的新产品吧
届时会首发低端产品,可支持4-6路独立平衡充,去掉高成本的液晶显示,精度一流

说的好

网友:
我个人认为每路电压不一样不一定是充电器的问题,电池的充电接头,焊接等因素都可能带来每个单体的电阻值不同,从而影响电压检测精度。

网友(2008-07-30):
一个朋友叫我帮忙修这个充电器。打开一看才发现太低端了。。。。
居然他买了200多。。。。
精度实在太差了,有50mV以上,这是能把电池充坏掉的啊 。。。。
破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