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和玩飓风50的进来帮帮忙

楼主(2007-10-01):
由于原装JR的细齿皮带不好买,所以想换飓风50的.可尾浆皮带齿对不上

黑的是JR的细齿皮带,黄的是飓风50的
因此我想换掉拖动齿和尾齿轮,这是飓风50的皮带拖动齿轮组

不知道上面的拖动齿能不能卸下来,直径和高度是多少?
下面是飓风的尾波组

想知道尾轴的直径、长度、轴上两个限位孔的位置尺寸和直径各是多少?
另外想问下。如果换了后,大齿盘对它的传动会有影响吗?还要注意哪些地方?
请高手们不吝赐教

网友:
 为什么要全换那,为了皮带要换一套,得不偿失吧!

楼主:
主要是考虑以后换.要不每次都要到日本定货,那不麻烦死了.再说了,JR的东西贵啊

网友A:
齿轮模数不一样要注意齿轮比。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模数不一样要注意齿轮比。

我只换上面的拖动齿轮,下面和它连一起的传动齿轮不换,这也要注意齿轮比吗

楼主:
难道是国庆休息,都去玩飞机了吗 怎么没几个进来帮我一下啊

网友:
换上去把 还要把尾轴也换就行了。

楼主:
就是不想换尾轴,只想换尾轴上的齿轮。要是连尾轴也要换的话,那就是尾轴尺寸和JR的不一样,那不当是要换尾轴的问题了,那连尾波箱也得换了咯。如果是这样的话,前面的拖动齿可能也不一样了 所以还是想请知道尺寸的告诉一声,比较一下

楼主:
没一个人知道吗?我还就不信了.我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