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这个电路问题

楼主(2007-10-01):
用这个电路做了个
电机
驱动,Q1/Q2用TIP42C(PNP) Q3/Q4 TIP41C (NPN) Q5/Q6 用的9013(npn),电阻都是1K的。
现在问题:我在驱动电机时发现下面那两个管子Q3,Q4发热很大,电机运转不一会就发热了,有些烫,而上面的管子Q1,Q2确没有什么感觉,电机倒是正常运转。
请前辈指点!

网友A:
Q3,Q4可能在不完全饱和状态

网友B:
PNP管的导通程度比NPN的导通程度要好
这样的话,在同样电流下,在NPN管上产生 的电压大当然功耗也大就发热,可以将R5 R6的电阻小一点,加大基极的电流使管的导通程度加大,就好点,最好,全部换成MOSFET就一点不热了

网友C:
Q3,Q4为啥没有偏置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