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给我的控做一套太阳能充电,请教一些电池的问题。

楼主(2007-10-01):
我在网上看到有卖太阳能电池板的输出2V180mA,点芯想用6块钱的那个锂聚。我想用这些做一套太阳能充电系统,用2块太阳能串联4V,那里还卖一种3.6锂电保护板我可以用那种板子防止过充?当然这样做的话,电池会长期处于冲不满的状态,这对于锂电有什么影响吗?

楼主:
继续请教。

网友A:
我觉得是白费心机,因为太阳能的转换效率太低,而且很不稳定..

网友:
还是做个太阳能的飞机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是白费心机,因为太阳能的转换效率太低,而且很不稳定..

我又不是直接用太阳能供电,而是用太阳能为电池充电,电池为控供电。这样只要不是天天玩控几个小时的,就基本可以保证我们很久不用再去考虑换电池的问题了!
我的画的图很丑。

网友:
我认为绝对可得的·

支持你··电子方面我懂一点点·有不懂的可以一起讨论

楼主:
呵呵。谢谢。我正在考虑怎么做。主要是怕控的电池仓里面放不下!实在不行只能在电池仓的盖子上开控了!

网友:
太前卫,咱不懂

网友:
两块太阳能电池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用三块.
锂电用质量好的保护板就可以.

网友:
太阳能电池板,开路电压2v.带载电压会降很多的.仅用两块不一定能充进电的,也许电压还没有电池高呢,还要考虑防放电的两极管也有电压降的

楼主:
我不是用两块,我准备至少用6块,然后做成一个整体。两两串联这样在标准日照的情况下能够输出4V180mA。这是我在网上看到的太阳能电池板:台湾茂迪单晶硅太阳能电池板/65*48/2V/180mA 太阳能板。大小65*48mm的。6块放在一起也不是很大!关键是不贵。6块的话才84块钱。可以尝试。

网友:
图真的狠丑 其它的不予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