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能显示电量的设备?

楼主(2007-10-02):
昨天我去飞场,飞得很带劲,很过瘾,只是中间出过一次意外,我指挥着我的小F3A在上空做动作,此时飞来一只鹰,我定睛一看是只燕隼,是上海常见的鸟类(我是养鸟、训鹰的),接着我就和这只隼“干”上了。我对着它冲过去,它就逃我追,等我超过去了,它反而来追我,你追我赶,飞机和燕隼在上空互相翻飞,有次差点相撞,我们玩着玩着忘记了时间,我的飞机开始有些力不从心了,突然电调保护,熄火了,电池用完了,由于距离比较远飞会跑道已经没有可能了,我就只能找了块草地迫降,虽然迫降十分成功,但我想问哪里有买能显示飞行中剩余电量的设备?
等拿回飞机后,立即为电池补电,额定1300毫安的电池,后来充了1274毫安的电进去,还好电池没有鼓。

楼主:
飞机,借以前朋友的照片用一下

燕隼

网友:
有意思,.什么时候去斗一群鸽子去

网友A:
固定翼显示电量有意义么?飞得那么远看也看不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显示电量有意义么?飞得那么远看也看不见。

当然是在地面上有显示,或直接做在遥控器上,当电量不足时,可发出警报声,类似倒车雷达发出的嘟嘟声,电量越少,嘟嘟声越急促。飞机要不断地把剩余电量的信息发回地面,我想应该能行的,我们的航天器不都有这个功能吗?就是不知道哪里有买。

网友B:
我用"LM393+防盗峰鸣器"做了个··很好用,当放到设定电压时就会狂响,有超过90分贝,很远也能听到,起到很好的保护电池作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用"LM393+防盗峰鸣器"做了个··很好用,当放到设定电压时就会狂响,有超过90分贝,很远也能听到,起到很好的保护电池作用

 怎么弄的能介绍一下?这个哪里有买啊?

网友:
遥控器和接收机的双向传送好像还不行,如果可以双向传送的话,就可以把需要的数据都传输回来,那就很爽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双向传送是可以 但是航模无线电管理有条例 不允许

网友:
引用 楼主:

当然是在地面上有显示,或直接做在遥控器上,当电量不足时,可发出警报声,类似倒车雷达发出的嘟嘟声,电量越少,嘟嘟声越急促。飞机要不断地把剩余电量的信息发回地面,我想应该能行的,我们的航天器不都有这 ...

实现这样并不难··
     把另一套遥控设备(当然要不同频)的发射机装到飞机上,接收机装到自己的遥控上,把飞机上电池电压/速度/高度/温度等,反馈到控上。四通的就可以反馈四种信息,还是比例的啊!懂一些电子的就能搞!

小弟表达能力一般,请多读两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怎么弄的能介绍一下?这个哪里有买啊?

电量检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50839&highlight=%B5%E7%C1%BF%2Bdpcom

门窗防盗器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电量检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B5%E7%C1%BF%2Bdpcom

门窗防盗器

看了也不懂,有谁能做几只出来卖卖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了也不懂,有谁能做几只出来卖卖

我也是,材术学浅,看不懂。

网友A:
去想DPCOM的意思就是用电量检测来发出低电压信号,驱动防盗器的喇叭,发出大分贝报警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去想DPCOM的意思就是用电量检测来发出低电压信号,驱动防盗器的喇叭,发出大分贝报警声。

没错就是这么简单      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减重了· 我现在做的有十多克,希望再减

网友:
做成品出来吧,量产,造福模友啊!

网友:
哈哈,太初级容易解决的问题了!
在飞机上把电量参数传回来非常不经济而且可靠性也不高,增加了机上供电负担,引起可靠性问题得不尝失(对于一般娱乐或训练飞机)。
我的解决办法是倒计时,一般好点的遥控器都有此功能,没有的也不要紧,可以买个好点的秒表,或者专用的倒计时器,电子市场一般都有卖。
在地面测试的时候知道最大电流和电池容量就可以算出可放电时间,综合考虑安全余量以后,确定的时间值设置进去,飞的时候听到蜂鸣报警就下来,非常安全。

网友E:
 这个最省事!

网友F:
没有卖的吧,我在网上找很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