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贴】锁定陀螺仪,尾舵安装调整。感觉不错,贴出来看看。

楼主(2007-10-02):
下面是在R动论坛看到的一篇文章,不错,贴出来大家看看。
原来是繁体的,我给转化成了简体中文的,可能有些字词和我们的不完全一样。
配合图片看起来更明白。

我来引用台湾遥控技术杂志第20期 直升机技术讲座 锁定陀螺仪 尾舵安装调整内的一段内容。其中有一节内容是一般容易错误的设定观念。有3段 太长了 所以只针对本主题的内容我转载上去。

第2    肯定定就是中立点的位置搞错,相信有人会把尾舵服务器在中立点位置时,将尾悬翼调整为0度角度,这是错误的观念直升机只要一起飞就会有反扭力的问题。尾舵要将直升机的反扭力抵销时.,尾悬翼的罗距绝对不会是0度。

调整好尾舵伺服机的左右行程极限后.回到中立点位置时.尾悬翼的罗距应该会呈现稍微偏右的现象。这是正常的.因为尾悬为了抵销反扭力.所以向右的力量需要大一点.调整最大极限时.右舵也是比左舵的角度大一点

第3个错误是5年以上经验的飞行老手比较容易犯的,过去的机械或压电陀螺仪的调整方式.。

是要直升机在停悬时.在不动的方向舵的状态下完全偏不倚.这时候用的方式就是调整拉杆的长度到直升机稳定停悬,老玩家们把过去的调整观念给到了锁定陀螺仪的调整.调整锁定陀螺仪时还故意切回到一般模式.然后依照过去调整拉杆长度的方式来调整到机体不会偏移.然后再将陀螺仪调回至锁定模式.停悬的确很稳喔!

但是左自旋跟右自旋的速度打到底时不见得完全相同.甚至可能会出现剧烈动作时无法锁定的现象,那就是因为尾舵滑套的左右行程经过机械的调整已经出现单边行程不足的现象。
锁定陀螺仪把调整给简化了.如果还要沿用旧有的调整观念的话.那这样的话为什么不干脆也把"上下跟轴"功能也给打开?

上下跟轴这功能老手听的懂就好新手不用学.因为我想以后也没机会用到这项功能。
别忘了!尾舵伺服机完全由陀螺仪来控制吧.放心的把尾舵保持的工作交给它吧!它要求的不是中立点能不能稳定停悬,而是给它正确的全行程.它才能发挥最大的修正.稳定功能。

网友A:
LZ快发放大镜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快发放大镜

啊,我看的字体非常大啊。

网友B:
字大小,没耐心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字大小,没耐心看了.

都说字小,我看起来怎么是字体非常大啊,好奇怪啊
重新编辑了一下,看看现在字体如何?

网友:
“第3个错误是5年以上经验的飞行老手比较容易犯的,过去的机械或压电陀螺仪的调整方式.。

是要直升机在停悬时.在不动的方向舵的状态下完全偏不倚.这时候用的方式就是调整拉杆的长度到直升机稳定停悬,老玩家们把过去的调整观念给到了锁定陀螺仪的调整.调整锁定陀螺仪时还故意切回到一般模式.然后依照过去调整拉杆长度的方式来调整到机体不会偏移.然后再将陀螺仪调回至锁定模式.停悬的确很稳喔!

但是左自旋跟右自旋的速度打到底时不见得完全相同.甚至可能会出现剧烈动作时无法锁定的现象,那就是因为尾舵滑套的左右行程经过机械的调整已经出现单边行程不足的现象。
锁定陀螺仪把调整给简化了.”

我都是直接在锁尾模式下调尾舵中立点的

网友C:
字太多了,就是尾旋翼要有初始攻角

网友:
看了一下,好文,转的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字太多了,就是尾旋翼要有初始攻角

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