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有用辉盛5G锁450尾巴的吗?

楼主(2007-10-02):
知道辉盛9g可以用于450锁尾,我看5g的速度还要快点,但是力量偏小,不知道行不行?请用过的朋友指教.

网友A:
最好不要搞~你会后悔的。因为尾巴经常动作,所有尾陀是负荷最大的。1-2次下来可能要换齿轮组了

网友B:
我原来是用9克辉盛作尾舵机,现改用HITCH的56HB。

网友C:
5g,9g都试过...
胜胜的东西,用在直机上信心不大,还是用HITEC或FUTABA等牌子比较可靠.

网友D:
尾舵的工作量是非常大的,一直有动作,为什么大家用9650或9257的原因,一方面考虑力量和速度,另一方面舵机寿命会长很多。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主要是感觉辉盛的价格便宜,3154烧怕了,9257最近又是烧电机又是扫齿,放在那里不敢用,坏了心痛啊,毕竟价格......反正现在就飞航线,想找点坏了不心痛的替代品

网友E:
宁可用9g,不要用5g啊

网友B:
原帖由
atropine
于 2007-10-2 15:24 发表
宁可用9g,不要用5g啊
其实9克辉盛还是能用的,只是要经常检查。

网友F:
哪里,辉盛9克在我的king ii上飞了两百多个起落了从来不检查
  试过futaba的,gws的小舵机,反映速度和锁尾效果都没有辉盛好。
当然有钱买9257的除外,个头大那么多,贵上几十倍的东西,比不上23.5元一个的辉盛9克的话,那小日本真该去撞墙死算了
现在我的直机们全部换上辉盛9克,gws的都下岗了。

网友G:
辉盛其实还不错的,别炸就可以了

网友H:
飞3D千万不要用5g锁尾哈,我经历过折腾时尾舵无效,倒飞自旋……狂打尾舵10s左右勉强恢复些赶紧下来,汗~
9g没问题,一直飞了四个月了都没问题,随便折腾,呵呵

楼主:
呵呵,谢谢大家的经验

网友I:
辉胜9G可以用,5G最好不用,偶用5G坏了好几个了,不敢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