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发动机不行了,大家给看看。(已解决,先感谢各位大侠 ...
新发动机不行了,大家给看看。(已解决,先感谢各位大侠,还有商家)

楼主(2007-10-02):
新买的SK(康克)50
发动机
,逢国庆有空调试,发现很紧,还没装火头呢,转到上止点附近的时候根本转不动。装上浆滴上油硬转也转不动。
拆下缸盖发现:似乎铜套和活塞之间在上止点位置配合过紧,根本上不去,活塞运动到上止点的时候把铜套都顶起来了,手按铜套根本按不下去。 这个是产品本身的问题还是因为我还不够用力?大家给相相病啊~有没有出现同样情况的朋友啊,给个解决办法,不胜感激。
PS:上止点的位置没有顶到缸盖。

楼主:
我有说的不明白的地方大家可以问我,我时刻等待高手出现……

网友A:
是不是从火花塞进去小的硬物了,把活塞环卡住了,
稍微对它施点暴,拿出来,看看

楼主:
不带活塞环的,在上止点以外的位置或都都很顺畅,气密也很好,没有划伤。一动到上止点就僵住上不去,一个周期都活动不过来。
是不是发动机加工得不行?

网友B:
磨合运转即可。
不加油不加电先用启动器转几圈,然后启动磨合。

楼主:
上浆用手硬拨都转不过来,上启动器硬来我怕卡坏缸头,以前的发动机没这个情况啊~

网友C:
只要确认缸内无异物就可磨合,气缸损坏不了的,就是损坏首当其冲也是曲轴。
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厂家再对缸套做热处理时变形公差控制得不好。
如果实在转不动,就把缸套拿出来,放到炉子上烧一烧(一定要均匀加热,否则会影响椭圆度),然后让它自然冷却(千万不要蘸水来强制冷却,否则更紧),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有理!我马上去试验一下!谢谢EDWARD。

网友:
结果出来了没有?

楼主:
抓狂中~
结果是……
拆下浆,用活动扳手夹住硬拧,总算硬转了几圈,到上止点的时候活塞实在上不去了,连杆顶到一边,才转过上止点。这样转了几圈,拆开检查汽缸壁,完好,没有划伤,不过想想这也不是个办法,总有一天要弄坏连杆,遂拆出缸套,烘了会,装回去发现问题依旧。 我看这已经不是配合不配合的问题了,这样还能叫“配合”么?
这个十一光调发动机了,现在回学校了,没爽过真郁闷,等十一结束我给销售商和厂家打个电话寻求下帮助。

楼主:
是不是我烤得还不够啊?难道要用铁夹子夹住烤到红红的???
这几天真郁闷,学机械的还搞不定一个二冲发动机,被老爸从早笑到晚。

网友D:
发动机应该没有问题,我以前的三叶46也是类似的问题,后来不管他,直接当旧发动机用,着车磨合,之后的OK了。

网友E:
我用了两台SK50发动机,就是刚拿来的时候,活塞上死点很紧,装上浆,往里滴点油,用手拧个十几二十转,在用启动器冷磨一两分钟,
在着车磨就可以了. 这个发动机,就是功率小点,磨好了,挺稳定的,我用的时候,从没熄过火,上次把排气管飞掉了,都没熄火

网友F:
用火烤热了再冷却,尺寸是不会变大的。
如果烤的温度过高,会引起工件变形和内部组织变化,对发动机反而有害。
直接点火磨车是最好的办法。

楼主:
我把发动机发回商家了,等消息中……
不过那个也卡的太紧了,装上浆都扳不动,只能用大活动扳手扳,那也太夸张了吧……

网友:
生产时精度高过头了

网友G:
等待LZ的结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买的SK(康克)50发动机,逢国庆有空调试,发现很紧,还没装火头呢,转到上止点附近的时候根本转不动。装上浆滴上油硬转也转不动。
   拆下缸盖发现:似乎铜套和活塞之间在上止点位置配合过紧,根本上不去, ...

新机都这样!从火头孔滴几滴润滑油(蓖麻油或气机油都行),装上浆搬几圈就好了!千万别瞎弄!什么火烤、水浇都是馊主意!!!

网友:
对   火烤是表表准准的瘦主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只要确认缸内无异物就可磨合,气缸损坏不了的,就是损坏首当其冲也是曲轴。

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厂家再对缸套做热处理时变形公差控制得不好。

如果实在转不动,就把缸套拿出来,放到炉子上烧一烧(一定要均匀 ...

楼主千万别这样啊,会退火的

楼主(2007-11-01):
发动机搞定了!

处理结果:
发动机搞定了,联系的商家,给我换了个,好多了。呼~~一个多月啊,总算有了结果,商家态度还是可以的哈。

感谢各位大侠在此期间给我的建议~
额……那个,退火温度不是要达到几百度吗?稍微烘一烘也会退火吗?比如热水烫一下,应该没问题吧。

网友:
唉!上死点比较紧才是好发动机!磨合好了寿命也要长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