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翼动力

楼主(2007-10-02):
飞翼的外转子是怎么安装的?飞翼新手:loveliness: 还有,我想配个3200KV的外转,哪里有便宜的卖谢谢各位了

网友A:
电机的安装座?我一般都是去做铝合金门窗的地方,找2mm厚的,加工成L形状就成了,你翼展多少?恐怕没必要整kv3200,我的三角飞翼80cm,2208,kv2600,找淘宝上,“傻呼呼的猫”买,现在特价,可能是最便宜的了

网友:
启迪也是一样价49,还有个广西的卖45

网友A:
楼主这家伙没礼貌,谢谢都不说?

网友:
2208  kv2600   5040桨。。
傻猫那都有。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家伙没礼貌,谢谢都不说?

现在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机的安装座?我一般都是去做铝合金门窗的地方,找2mm厚的,加工成L形状就成了,你翼展多少?恐怕没必要整kv3200,我的三角飞翼80cm,2208,kv2600,找淘宝上,“傻呼呼的猫”买,现在特价,可能是最便宜的了

我刚收了个XXD2213KV3500的,2S不知能用什么浆?
听说3S下能破百的.

请教一下,谢谢!

网友:
红薯B2040 KV3200,5045还是4030更合适些?那位测过电流各是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