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鸟也吃了回菜

楼主(2007-10-03):
昨天爽炸之后,马上修机,当时换了根横轴,橡胶圈、垫片也换了。试飞,刚起飞一会就在空中出现情况了,空中共振! 还以为是主轴弯了,当时检查的时候主轴是好的啊。得!拆了换新的看看。换了共振还是有 检查整机螺丝,再试飞,还是不行 后来想想空中共振悬翼也会引起啊 因为我只换过横轴,所以就检查横轴, 原来垫片太厚了,把橡胶垫全部挤压在里面,根本起不到挥舞的作用了 只能减少一个橡胶圈,装机试飞!一切OK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做法对飞机不好,什么时候来安大,我们送你一把橡胶圈好了,让你飞机飞到报废都不会缺橡胶圈

  要真来的话,拿一把肯定不够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样的做法对飞机不好,什么时候来安大,我们送你一把橡胶圈好了,让你飞机飞到报废都不会缺橡胶圈

以前来你怎么都不送啊 下次来把那狗请到房间里去,个头比我还高,有点怕怕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来你怎么都不送啊 下次来把那狗请到房间里去,个头比我还高,有点怕怕

网友:
那狗送去劳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