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己DIY电子追踪器,重5g

楼主(2007-10-03):
自己做的第一架微风,刚刚飞了几个起降,就飞丢了,痛定思痛,自己做了一个电子追踪器。
材料: 1. 儿子的电子发生玩具芯片
       2. 废弃小灵通的喇叭
加上电线=重5g

网友:
音量多大?

是如何起到跟踪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上电路图吧,自己画的,请各位兄弟顶一顶。
声音大小应该没有问题,在50m内应该可以听到。

网友B:
要飞炸了装什么都没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飞炸了装什么都没用,

飞炸,设备还在,飞丢了什么都没了

网友:
如果丢太远了,一发声说不定就让别人首先发现了

网友:
你的设备不能用的~~试想想一下~电压首先就不可以~~还有喇叭也供不起来~~控制电路先不说~~控制线怎么装?一一般的电子音乐芯片一接通电就响的~50M内能听到?声音非常小~不可能听得到~~嘿嘿~~不信你试试~~

网友:
飞机炸的时候大概位置应该知道的.....判断下视觉误差....到那炸机的地方....比较方便找飞机

网友:
我觉得飞远了,没必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了试,的确没有那么远(50m),但是,用第5通道控制发声是没有问题的,飞机飞丢了,只要知道飞机的大致方位,打开就可以修正目测误差。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试了试,的确没有那么远(50m),但是,用第5通道控制发声是没有问题的,飞机飞丢了,只要知道飞机的大致方位,打开就可以修正目测误差。

 好主意!

飞的太远丢了,啥都没用。

一百几十米,特别在长草地上,会省很多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