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龙虎一代坦克的摇控故障

楼主(2007-10-03):
好象好多朋友都遇到恒龙的摇控问题,我的虎一代没用过几次摇控距离就只有厘米了。拆开看了一下,没有松动或开焊的地方。请问北京有能修理的地方吗?

楼主:
木有兄弟帮忙?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有两种可能:1、频率偏离。必须动用专业设备进行调整才能修复。
2、发射管损坏,更换新管即可。

楼主:
我还有一点无线电基础,该怎么自己修理一下呢?

引用 网友A:
这种问题一般有两种可能:1、频率偏离。必须动用专业设备进行调整才能修复。
2、发射管损坏,更换新管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