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到的G3.5飞机 怎么装到G3.5里

楼主(2007-10-03):
下载到的G3.5飞机 怎么装到G3.5里   我看到程序里面有个3Dmodel 的文件夹  就是放飞机的文件夹  可是加进去后 程序里还是没有加进去的飞机``

楼主:
就没人告诉下吗?

网友:
有两种飞机文件
一种是*.g3x的,这种简单,运行G3在主菜单下选择模拟\import\g3x,找你保存的飞机文件*.g3x打开。然后选择飞机\custom aircraft\.....。
另一种是有两个文件包的ColorSchemes和Planes,分将ColorSchemes和Planes中的文件拷贝到G3目录下的同样的文件中,运行G3,然后选择飞机\custom aircraft\..。

楼主:
还是不行   ColorSchemes 有 Planes找不到 我的是G3.5   在请帮忙下

网友A:
如果下载的飞机文件中ColorSchemes 文件有,Planes文件没有,那是文件不全要重新下载。G3.5中有Planes的文件夹。
你到这里下载模型文件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 ... nfilter=&page=1
这是*.g3x的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下载的飞机文件中ColorSchemes 文件有,Planes文件没有,那是文件不全要重新下载。G3.5中有Planes的文件夹。
你到这里下载模型文件
http://www.knifeedge.com/forums/ ... t&id=125&am ...

你好  我也就是到你给我的这个网站下载的啊  ``我在去重新下载几个文件试试``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不行啊  ```在请你具体帮忙下  要不加下QQ  远程看下 你的教程
我的QQ24028218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不行啊  ```在请你具体帮忙下  要不加下QQ  远程看下 你的教程
我的QQ24028218

我试了一下,上面这个网站的下载有点搞怪:右键另存下来的是一个ZIP文件包,其中有好几个文件。而直接点连接下载的是*.g3x文件(我是用讯雷下的)。
对于*.g3x的,这种简单,运行G3在主菜单下选择模拟(第一个菜单)\import\g3x,找你保存的飞机文件*.g3x打开。然后选择飞机\custom aircraft\.....。
选择飞机时的加载时间有点长,30秒以上。

可以新增加几十种飞机,爽歪歪。
链接中有四、五个遥控车哦,还有F1,不过速度好慢,没有F1方程式赛车的感觉。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试了一下,上面这个网站的下载有点搞怪:右键另存下来的是一个ZIP文件包,其中有好几个文件。而直接点连接下载的是*.g3x文件(我是用讯雷下的)。
对于*.g3x的,这种简单,运行G3在主菜单下选择模拟(第 ...

哈哈,我特别喜欢那两个机器人,能飞能走,太好玩了。。。。。。。。。。

楼主:
机器人我也下载了 怎么飞不起啊 只会往前滑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器人我也下载了 怎么飞不起啊 只会往前滑行

滑行一段,然后拉升降舵,就起飞了,哈哈。

楼主:
哦 要滑行多大距离啊 我试了 还是飞不起啊

楼主:
引用 楼主:
哦 要滑行多大距离啊 我试了 还是飞不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