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炸机乐]
10-1广州 没拉发射天线所导致的炸机

楼主(2007-10-03):
当天 心情过于激动 天线都没拉 就直接飞 刚升空没多高就失控 撞到地上。
原因分析:心情激动:1.飞机重新调试完毕。 2 有高手在场自己过于放松。导致飞机事故。3 大意。
损失:主轴 横轴 尾轴 尾管 大浆 副翼杆 2个
舵机
(一个换齿) 一个换新。
陀螺仪
连盖都打翻了 要用AB胶粘合。

网友A:
下次我一定要记住拉天线出来!

网友B:
哈!我今天是先被尾桨扫掉一截接受天线,然后发射机有不记得拉天线,上天以后总觉得眼前少了些什么,一个起落以后习惯性地收天线才发现没拉

网友C:
哈哈哈,不拉天线就是这下场了

网友D:
 用软天线就不会这样了

网友E:
楼主过于兴奋,拉错"天线杆"了!

网友F:
这使我想到2。4G的兀头

网友G:
哈哈,陀螺放下面的好

网友H:
刚好测试了一下不拉天线的距离,想开点就好了

网友I:
是不应该

网友J:
不拉天线在15米以内应该没问题啊。

网友K:
飞了多远啊……不会炸吧

网友L:
飞行前,要好好的检查啊,不然........................

楼主:
不拉天线 我估计是10米

网友:
强人啊! 看来楼主还是用2.4G的控算了,不用拉天线的

网友M:
惨痛教训

网友N(2008-04-04):
原帖由
sylbmw
于 2007-10-3 18:19 发表
下次我一定要记住拉天线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