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9x扩展功能如何开启?

楼主(2007-10-03):
请问一下9x扩展功能如何开启?

看说明书,说是可以有5种飞行模式?如何开启?目前我只有3种

网友:
有解,我的就弄好了的,但怎么弄忘了,得再研究研究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一下9x扩展功能如何开启?

看说明书,说是可以有5种飞行模式?如何开启?目前我只有3种

3种是不是指的滑翔机、固定翼和直升机这3种?我的好像也是这3种。

5种飞行模式是哪5种啊?

网友:
还能扩展呀

新鲜我也想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3种是不是指的滑翔机、固定翼和直升机这3种?我的好像也是这3种。

5种飞行模式是哪5种啊?

说明书上就说有5种,可是我一直没找出来。还有,要是5种模式,对应的开关又是哪些呢?

网友B:
9x2 的ST3~ST4 特技開關功能如何開啟
很簡單..

1. 遙控器開機時按住左邊最上面的按鈕後 ==>(就是直接進到主要菜單那邊)
2. 菜單中..有個設定各個開關的的定義位置(我手邊沒控..忘了是叫啥名稱..不過好像是在第二排 倒數第三個項目..就是選擇日本首美國手項目再上去那個吧)
3. 進入選單後..裡面將最左邊第一個項目.原本出廠設定是INH  將它選擇打開..看你是要選擇用那一個開關切換ST3 跟ST4
這樣..你回到設定中..就揮發現 ST3.ST4出現了...多了兩個..只是要利用另一各開關切換兩組
也就是說..控上右手邊上角邊..那個三段式開關..第一段  NORM,.第二段為ST1..第三段為ST2
然後...你將剛剛選項鐘你所選的那個開關..切過去..就是變成ST3,ST4了

我就是使用五個摸式
NORM 飛停懸或是調機水平用. .      ST1微風飛航道 ST2微風3D    ST3 強風航道  ST4 強風3D..
.(我使用尾舵大小動來做當成開關來切換 (ST1.ST2一組)  (ST3.ST4一組  )這兩組
請LZ參考

楼主:
谢谢郭兄,回家试一下。这下有5个模式可就方便多了!赫赫

网友:
引用 网友B:
9x2 的ST3~ST4 特技開關功能如何開啟
很簡單..

1. 遙控器開機時按住左邊最上面的按鈕後 ==>(就是直接進到主要菜單那邊)
2. 菜單中..有個設定各個開關的的定義位置(我手邊沒控..忘了是叫啥名稱.. ...

我的是9X,里面菜单里面没有INH这个选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