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步一步教你把ESKY004的控改成美国手

楼主(2007-10-03):
        国庆要在广州上十几天的课,有点抑闷。手上又没有机机飞,更抑闷。只好收个二手的ESKY004解解手瘾。回到朋友家里准备试飞才想起一个问题。控是日本手的,而我是美国手,没法飞,再抑闷一次。到处都找不到电铬铁,差点跑下去买个新的电铬铁了。最后发现004的控是有正反通道开关的。心想把二三通道的电位器互换,再把二三通道开关反向不就OK了吗。说干就干。居然成功了。不知道以前有没有前辈发过这样的贴。我想这个对改控新手来说也许有点用,所以就整理一下发上来。

网友:
晕死,在金弥那买来就是美国手的了,还比好多人都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A: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6272

这个方法我也看到了。不过这个方法要用到电铬铁。我就是找不到电铬铁才想到现在这个办法的。感觉这个方法对新人比较好用。因为如果电铬铁用得不好说不定会弄坏线路板。当然,电子方面的高手用那个办法比较简单。

网友:
有空也不过来深圳逛逛.

楼主:
要上课啊。现在是白天上课。晚上飞

网友(2008-05-06):
刚尝试了下,发现一个问题,连接电位器的硅胶线太短了,导致电位器互换位置后遥感装不回去了

网友:
这回学习了,我2个控,明天改试试!

网友(2008-11-08):
  有学习成功的 飞行员 没?

网友:
有 不但有,而且我之前在楼主还没发贴的时候,已经和楼主的方法一样这么做了,可以成功,这也是我当初没找到电烙铁的时候想出来的办法,呵呵。

网友(2012-05-06):
大家注意了图456(楼主图上标号)只是为了说明图3的具体操作。我开始以为图3就是将两根线换一下,先强拔线发现拔不下来,准备动烙铁了,仔细研究了,才没有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