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7-10-04):
用1800毫安,11。1V 12C的
电池
能飞亚拓吗???

网友A:
能!!
 飞机会很温柔!

网友B:
能!只是动力不佳,而且容易鼓电池的!
建议还是不要用!
15-20C 的就够用了!
1800MA 的12C 刚好够用,但是不安全!

网友C:
一般用15C的也可以,最好用20C-25C的2200

网友D:
还有重量,最好能控制在150g一下,20C左右,动力足重量轻 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