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陀螺仪的位置问题

楼主(2007-10-04):
陀螺仪
是放到主轴旁边好还是放到后面专门放陀螺仪的台子上好?
为什么?

网友A:
按陀螺仪工作原理,因该放在自转中心,就是主轴的地方。
但是考虑到主轴旁便可能会有干扰,而且比较难布置,所以就放在主轴稍后的架子上。

网友B:
 這裡?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extra=page%3D6

网友C:
现在的机机都有陀螺仪安装平台呀 厂家都已经设计好了,照着装就是了

网友D:
飞机各个地方的 角速度应该是相同的吧

网友A:
首先要纠正一下,陀螺仪应该放在飞机自转中心,虽然很多时候它与重心重合,但两者是不同的两个概念。
然后,试想一下,如果飞机无限长,陀螺仪装在离自转中心无限远的地方,那么当飞机转动时,陀螺仪只是做线性的运动,而陀螺仪对线性运动不反应。
所以陀螺仪最理想的位置是飞机的自转中心。

网友E:
我支持9楼
说得有理

网友D:
地球绕太阳也够远的了不知道 地球绕转的时候有没有角速度 不知道那样的飞机有多大
上悬翼挨天 下脚架挨地
当机身 无限远的时候 这个飞机根本就不用陀螺仪了 他的任何动作速度只能用 无穷大 表示
很多东西不可以随便引用啊 因为量变质也会变 用牛顿的东西研究爱因斯坦的东西不太好处理诶
搞不好 9楼的 大飞机是做时空旅行的

楼主:
突然想到:放在哪里角速度应该是一样的。 这句话是正确的,因为飞机旋转的时候,相同时间的角速度一样,只不过离主轴远一点相同时间内走过的距离长一些,但是角度都一样!

楼主:
我实际测试了一下,放在两个地方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好像放在台子上稳定性还要好一些。
放在主轴旁边,尾巴好像容易左右小晃,要把感度调低点才行,还是放到台子上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