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D开关在什么时候打开

楼主(2007-10-04):
如果调成IDLE1的模式,正负螺距在wing上应该为多少啊?飞机在什么状态下打开3D开关了?如果还在地上打开的话,油门是不是非常大,会把飞机牢牢压在地上呢?

网友A:
同問,另外IDLE1.IDLE2.IDLE3有什麼差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問,另外IDLE1.IDLE2.IDLE3有什麼差別??

把你的FF9拿来我用一段时间我就知道是什么差别了

网友:
根据个人习惯,可以在地上打开,也可以升空后打开
普通模式大家都知道,IDLE1是高空模式,负螺距很小,飞机有一定高度的时候可以翻筋斗,负螺距用来防止掉高度,.IDLE2就是3D模式,正负螺距相同,可以调到9-13度,用来倒飞和做3D动作

网友:
在飞3D的时候打开

网友:
10,0,+10

网友:
10--负10,会飞3D地面,空中打开皆可,初学最好空中开

网友:
一般都是空中打开的吧,比较安全一点!

网友:
普通的是 -2, 6, 10
3D的是 -10, 0 ,10 ?

网友:
照常理 ,我觉得新手还是在地面开比较安全。

因为油门在一半位置时,飞机不会起飞,切到IDEL也正好是0螺距

不过我是喜欢在空中切

网友:
炸了以后再打

网友:
地面开比较安全

楼主:
想了半天,还是不敢开,真怕开了飞机一下子乱转起来。
另外,请问如果在3D模式的情况下,陀螺仪的感度是否要设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