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里有深孔转头卖啊?

楼主(2007-10-04):
本人想购买直径为11.5,转深400的深孔转头,不知那位大虾可告知!万分感激!

网友:
加工中心要用这么长的转头

网友:
不会是装在冲击锤上打墙吧

网友:
教你个便宜办法`!
在实在买不到钻头的情况下``找根钻头`烧焊`接`银钢丝``外圆磨`修整```不过400毫米长度 直径11.5的钻头``貌似满街都是哟```!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可以帮你找到哦!你要几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可以帮你找到哦!你要几支呢?

非常感谢!我要3只!!!

网友C:
江西有不少 。您要造枪管吗?

网友D:
这个尺寸听起来怎么那么像枪呢?
还是点四五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江西有不少 。您要造枪管吗?

是做行程套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尺寸听起来怎么那么像枪呢?
还是点四五的

还有大炮哪!

网友C:
LZ坦白吧  也许我还可以给你点科尔特11.43MM子弹的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坦白吧  也许我还可以给你点科尔特11.43MM子弹的图纸。

强啊!还有兵工厂出来的!谢谢你多心了!我还不想私造军火!呵呵

网友:
强啊!还有兵工厂出来的!谢谢你多心了!我还不想私造军火!呵呵

COLT.45的如果用11.5MM钻头钻孔那不是孔的直径大了么??忘了把线算上了吧,呵呵

网友:
嗨!那几位  这玩笑可开不得 小心JC叔叔请您喝茶

网友:
这个尺寸听起来怎么那么像枪呢?
还是点四五的
应该是0.45英寸 `换算毫米应该是11.45毫米吧`你自己拿计算机一算就知道了`!
相信楼主`不会做这么大的 大杀气的 !!!!!!要做就做个小口玩玩得了`!

网友:
楼上的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