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不住尾

楼主(2007-10-04):
不知怎了,这个飞机它就是锁不了尾

我设定的,应该是百分之几???????NOR吗?????

我用的是原厂的陀螺仪

网友:
锁尾模式还开混控 ,和401不一样? ---------------------没玩过天地

网友:
尾舵机换最里面的孔,这个舵机力矩太少,换最里面孔也只是勉强锁住而已,飞机尾奖高速旋转时的变矩对舵机的负载相当大,你可以自己把悬翼头拆了,然后让尾浆高速旋转,自己拉尾拉杆试试尾奖变矩的力,告诉你,非常大,用手拉都很吃力,想琐的好可以换HS56HB做琐尾舵机

网友:
用天九的控,GM700的陀螺仪感度是AVC95%左右 ,GM730的陀螺仪感度是AVC40%左右,你可以调这个感度试一下,陀螺仪指示灯长亮的情况下是锁尾状态.

网友A:
感度调太小了应该在30-95根据每架机来调的,AVC是锁头模式,NOR是非锁头模式.混控要关掉.

网友(2008-03-20):
引用 网友A:
感度调太小了应该在30-95根据每架机来调的,AVC是锁头模式,NOR是非锁头模式.混控要关掉.

不关混控会怎么样??我试过,如果把混控关了后,追尾现象很严重,把混控打开后就不追尾了。。不知道为什么。。。谁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