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护电池!

楼主(2007-10-04):
今天
电池
炸变形了!

楼主:
正好有几块EPP,这样保护电池行吗?

楼主:
谁能告诉我一下,电池变形后对使用有什么影响吗?

网友A:
存放时小心点···可能会自燃的

楼主:
原帖由
dpcom
于 2007-10-4 19:50 发表
存放时小心点···可能会自燃的
4小时过去了,还没有着,估计这次不会燃把,哈哈!

网友:
只要内部没短路,扭麻花也没事

网友B:
早就在用啦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这上这坏电池,电机还能转,估计没有短路,对吗?

网友D:
我都变形几块了 应该没关系吧

网友E:
装电池时确实要注意留出适当的缓冲余地,这样可以保护电池在炸机时少受伤.

网友F:
变形的电池可以用的,我的一个11.1V的电池炸机后,电池变形,其中一片炸了一个小孔, 这片就废了,后来将四线换成三线做成7.4V的,很好用!不影响使用的.不妨试试!!

网友G:
四线换成三线做成7.4V,早就这样用了,弃物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