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油门与螺距的问题??

楼主(2007-10-04):
我的飞机是688,
电机
是450TH2950VK加11T的。
要让飞机在50%左右的油门旋停就要把螺距设为0-11-13度才行。要是设为0-6-10要到80-90%才能旋停。请问用那一种设置才对?谢谢!
而且那一种用1900MAh的
电池
只能飞7-9分钟(航线),电机也很热,用手只能在上面放2-3秒,本地温度23-25度(和厂家的说法有很大差距)。

网友A:
无论选哪个。螺距都过大了
楼主的JJ 全重是多少啊,螺距没有调好的情况下,1900的电池飞7分钟航线,电池,电机,电调肯定热得要命
建议先调好悬停螺距,一般情况下,油门在60%~80%就可以悬停了

楼主:
我看了一下调悬停螺距的方法是不是这样。先设螺距为5-6度,不断的改第三点的油门量,直到飞机悬停。对吗?
那样油门有点高,可能要到80-90%。
还有我看了多数说螺距设在0-5-6-7-9度。是不是?

网友B:
首先,可能是螺距过大,转速太低
第二,可能电池放电不好
飞450还是 选用2200毫安的电池比较好

网友C:
LZ应该先更换电机齿为13T,这样就可以解决你的问题了

楼主:
我以前用13T的,可电机太烫,还不好启动。问了厂家和好盈都说最好用11T,我才用改11T的。

网友D:
我的688在60油门可以悬停,13T,全重860克.2200MA10分钟.

网友C:
启动模式可以用柔和启动,用超柔和可能是有点困难
进角用低进角
电机的热量也还算可以
11T的效率低了点啊

网友E:
两种情况可能性大
一是传动系统阻力大,检查下大浆空转是否顺畅.
二是电机退磁, 电机效率低
正常情况下1900MAH 锂电飞700G 电直悬停都能在10分钟以上, 450TH 电机表面在50度左右,手指能长时间触摸的

网友A:
不同飞机的螺距设定情况一般是不完全一样的,但方法都差不多,看上去LZ的控好象是3点调节,应该还是比较容易调节的,点数越多调出来的曲线越细腻,手感更好点
先预调螺距,比如 2-4-8 3-6-9 等等,然后再推油门试飞,直到飞机几乎将要离地面后收油门到60~70%左右,反复调节第2点和第3点螺距值,直到飞机在60%~70%油门时处于几乎要离开地面的状态,这样再加大油门飞机就能起飞悬停了。
螺距是否调节到最佳状态,看长时间飞行下来电机的发热情况就清楚了,对于450TH来说,20度左右的室温,一般温度微热,如果汤手,说明电机过载,电流过大。螺距过大,磁钢退磁……这些因素都可能导致电机过载

楼主:
请问是否要用13T的才好一些?换一次不太容易。还有我的控是5点式的。

网友F:
LS的说得有道理!不过调整了螺距之后油门一般放在50%的位置,感觉飞机要起飞了,再调整一下螺距就可以了,一般是油门到60%飞机就能起飞比较正常!

楼主:
我的油门到50-60%起飞,螺距就到11度了。有点太高了,请问怎么办?

网友A:
50~60% 11度悬停,电机超载工作要短命的
照我说的那个方法调,如果你的JJ没有超重,电池电机也没问题,调好后正常悬停点应该在70%左右,飞机几乎将要离地面后收油门到50%~60%左右,反复调节第3点和第4点螺距值,直到油门在60%~70%时飞机能起飞悬停
用13T还是11T要看你的大齿盘的齿数决定,总之要保证主轴的转速不要太低,同时电机不超载就可以了

网友G:
假設樓主的688大齿盘的齿数為150T, 而馬達齿数為11T, 粗略計算在100%油門全開的情況下主旋頭的轉數只有二仟三佰多轉, 在450級別的機子來講是太低了.

楼主:
我换成13T的了,可要使飞机在60%离地,第三点螺距要调到7度(我的是五点的),飞5分钟下来电机也比较热(和以前一样)。还有如果第三点调为5度,第五点调为8度或以下,电机就会一停一停的,飞机会左右摆。我想是不是螺距小了电机转速过快电调跟不上。

网友H:
设定方法不对!正常的调整应该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完美配合,通常螺距固定好,通过油门曲线来改变操控的手感! 新手的正常模式螺距设为-2,0,5,7.5,10 就可以了,如果最低点为0度,如果风大飞机可能下不来了,这样设置后落地时注意,不要收光油门落,因为有负螺距会把飞机压下来!螺距设好后设油门曲线为0,50,68-70,85,100%,这样油门杆在中立位飞机悬停没有问题的!! 再有楼主所说的50% 是指油门转速还是油门杆在中立位?这点要搞清楚,如果是指油门曲线的50%,悬停的可能性不大!!如果一定要这样飞,准备好电机,电调,电池。。配件后再飞。正常的悬停螺距5-6度时,油门曲线应该在65-70%比较好,油门杆中立位左右即可悬停。油门大点飞机抗风,而且稳定!!供参考!
再有正常模式和使用多少T的齿轮关系不是很大,就像用11T的齿轮一样可以倒飞一样,新手建议11T-12T足够了,省电还能多飞会儿!! 13T飞正常模式根本没必要!!!

楼主:
50%是指油门值不是中立点。我的电机近来螺距调小了会一停一停的。油门大约在60-90%出现,螺距越小就出现得越厉害,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的电调是好盈25A加了2X2CM风扇散热,以前都一直好好的,近来一周才出现的。如果问题解决了我按楼上说的试一试!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50%是指油门值不是中立点。我的电机近来螺距调小了会一停一停的。油门大约在60-90%出现,螺距越小就出现得越厉害,请问是什么原因??我的电调是好盈25A加了2X2CM风扇散热,以前都一直好好的,近来一周才出现的 ...

如果是50%的曲线,转速严重不足,只能加大螺距让飞机悬停,是对电机电调电池的严重考验!!建议赶快修改,不要这样飞!! 很伤电机的!!!再有这样飞,飞机也不会稳定!!!转速不稳有很多的原因,不好判断,但楼主这样飞以我的经验可以肯定是错误的!!!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按大家的说法螺距大比油门大要伤机机,也费电对吗?也就是说可以油门大一点螺距要小一点(最高点9度以内)的原则来调机。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应该这样理解:就是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的配合一定要合适,你用50%的油线飞8-9的螺距显然是太难为电机了!! 你10度的螺距用100%的油门来飞就没有问题,如果用70%来飞明显电机的负荷就要大的多了.悬停用5-6的螺距,65-70%的油门就很好了!!!你用我给的曲线飞下看看,飞机要好飞的多!!

楼主:
谢谢LS。我今天试了,用螺距0-2-6-8-9,油门0-50-65-85-100。中立点可以刚刚离地,操控也可以,可飞4分钟下来电机十分的烫,请问是为什么?电机是450TH2950加13T的。谢谢

楼主:
首先谢谢skycat 的耐心指点,我按你说的中立点5.5度、油门65可以离地。也比6度温度低一点(也可能是今天气温低一点的原因)。用1900MAH的锂电池可以飞7-9分钟。可以前用的1500MAH的锂锰电池基本飞不动了(以前也要油门比锂电池大点才能飞),请问还有什么办法可以让锂锰电池也能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