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機外殼動平衡

楼主(2007-10-04):
買了個新西達2217,回家空機試轉振動大得可以做攪拌機~

有沒有高手可以告訴我怎樣做動平衡??

网友A:
把外壳拆下来,架在两条事先固定好的平行刀片的刃上(比如美工刀刀片),刀片垂直于地面,刃部平行于地面。

观察放上去的转壳是如何静止……从结论上来说,重的部分会转到下面去,标记下那个点,然后在磁铁间隙里配重(保险丝,焊锡等外力下容易形变的金属都可以)。

直到标记点转过90度与平行刀片刃对其,最后在重物处加点502,再观察转子滚动情况,如果施加外力后转子能连贯滚动,说明动平衡基本上调好了。

网友:
2楼的做法没见过图示不知道怎么操作.

楼主:
是在太感謝了~

可惜我不是斷背,要不然真要親妳一口~

楼主:
開個玩笑,別介意~

謝謝啦~

网友:
楼上的方法不太足,如果是偏心可能无效.

网友:
应该像水浆做平衡那样吧?

网友:
那看来还得 看看同心度了  然后再看看轴承的安装 与质量 然后才是 动平衡了!

网友:
把风扇拆掉~

楼主:
問題是外殼出廠時就不是很同心~

有辦法補救嗎?

网友:
应该是共心咖,只是后盖的隆,做不好,铣得没技术

楼主:
嗯,同一樓上~

楼主:
但系點解決呢??

未解决!~未解决~!

网友:
对于大多数新电机来说,很少有外壳不同心的情况(XX杂牌劣质电机例外)

如果是摔机造成的外壳不同心,那要先校正外壳的同心度再调动平衡了

事实上,电机之所以震动厉害,重要还是由于转子的质心不共轴,也就是所谓的不同心造成的,对于这个问题,相信玩直机的朋友在调主桨的 动平衡 和 静平衡 时是深有体会的。

楼主:
嗯~

看來廉價電機就是這樣~

网友:
还是用好的电机核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外壳拆下来,架在两条事先固定好的平行刀片的刃上(比如美工刀刀片),刀片垂直于地面,刃部平行于地面。

观察放上去的转壳是如何静止……从结论上来说,重的部分会转到下面去,标记下那个点,然后在磁铁间 ...

  这叫静平衡!!!!!!!!!!!

网友B:
静平衡好做,就像上面说的方法.
可业余条件下就不好做了.
很多电机厂都没有做动平衡的设备,所以电机价格差别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B:
静平衡好做,就像上面说的方法.
可业余条件下就不好做了.
很多电机厂都没有做动平衡的设备,所以电机价格差别比较大.

原來這樣~

网友:
抽空去查了一下相关资料,关于电机转子的动平衡测试和校正,在我们业余水平下是很难做到的 ,就如 转速 斑竹所说的那样……但做做静平衡还是可以的,总比什么都不做的好

哪位朋友若有心去研究动平衡测试,可以看看这里 :loveliness:
http://210.27.80.80/eol/homepage ... xm/sy16/syys_01.htm

网友:
换一只了,

楼主:
我也換了~

网友(2007-11-21):
我的新西達2208好像震动也是偏大

楼主:
新西達的就是了功率大,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外壳拆下来,架在两条事先固定好的平行刀片的刃上(比如美工刀刀片),刀片垂直于地面,刃部平行于地面。

观察放上去的转壳是如何静止……从结论上来说,重的部分会转到下面去,标记下那个点,然后在磁铁间 ...

此法用在推进器上可以(水桨)  电机外壳轴芯偏    磁铁安装不钧  外壳加工不元   都会造成振动过大

网友C:
动平衡定义~~

质心不在轴上,,旋转后,会产生一个惯性力,这是静平衡的问题;
质心在轴上,但是所有惯性力的合力会产生一个惯性力矩,~这是动平衡的问题。
所以以上讨论的主要是静平衡的问题,2楼的方法也是解决静平衡的办法,别以为它转了就是动平衡哦~~!
我也误解了一段时间,书上是这么说的,o(∩_∩)o...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C:
质心不在轴上,,旋转后,会产生一个惯性力,这是静平衡的问题;
质心在轴上,但是所有惯性力的合力会产生一个惯性力矩,~这是动平衡的问题。
所以以上讨论的主要是静平衡的问题,2楼的方法也是解决静平衡的办 ...

哈哈,simber正解 ……动平衡和静平衡其实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的,一般情况下我们也只能暂时解决静平衡,而动平衡需要有仪器来检测校准,一般人根本无法解决:funk:

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到手的新电机,连静平衡都有问题,那何况动平衡呢?

我手里面就有一个EMAX的新电机,在没有调静平衡前,空转时就像搅拌机…… ,简单的调了一下静平衡,感觉比原来好多了。:loveliness:

网友(2007-12-28):
上床精车一刀先

网友:
电机不太好拆啊,怕拆坏

网友:
你要先分清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振动;是机械的还是电磁的,不过一般来说电磁的非专业的兄弟是没有办法分辨;可以先看是机械的问题不;从定位座端盖外圆对照外转部份去透视,看外转部份的外圆是否同定子外圆同心,如果不同心,应该是轴枝压偏或许是有的磁石套没有压到位;轴枝偏好处理,从另一侧用胶锤轻轻敲到外圆同心就好了;如是磁石套没压到位或松脱,那就只有拆下转子来将其压到位才行,不过记得加胶固定。

楼主(2008-02-28):
确定是机械的振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