腰推和尾推的区别?

楼主(2007-10-05):
很多用KT做的SU-27或F15等飞机,采用腰推或者尾推,请问高手,那种比较好?效率高呢?

网友:
尾推推进效率高,腰推舵面效率高。

楼主:
这两者的区别真是大,之前用的腰推,油门推到头了,飞机飞行速度很慢,不赶做动作,现在改成尾推,油门一半可以吊机,究竟是什么原理呢?我是KT的F-15,如果用尾推,就不能装起落架了~起飞的时候螺旋桨会打到地!

网友:
螺旋桨后置的机机,由于减少了推力损失,一般说来同样条件下会有10%左右的速度增加值。

楼主:
你们都是怎么解决尾推安装起落架,又不会桨打倒地的?

网友:
是呀,我也想知道,高手们说一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们都是怎么解决尾推安装起落架,又不会桨打倒地的?

除非涵道, 可以装    .螺旋桨推进的     飞机起飞时抬头肯定要打浆.起落架过高可以解决,但是不好看.比如9寸以上的桨就更不合适了
小将的话,推力小,更不适合装起落我也正头疼这事

网友:
尾推机一般都是从手上起飞的啊,所以不存在浆打地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尾推的能吊机?不是吧?

哈哈~~不是吊机飞,而是实验动力!用手拿着呢!

网友:
尾推的很多录像都是手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