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老虎的扭杆断了好几个,怎么修啊?高手帮我!

楼主(2007-10-05):
老虎的扭杆断了3\4个,看过以前的加固贴子:用2MM的螺丝加强,还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现在是扭杆断了,用AB\环氧粘吗??

网友A:
扭杆还是摆臂啊?恒龙虎好像没有扭杆吧!摆臂的话可以用易拉罐皮剪成与摆臂侧面相同的宽度包一圈,用401胶粘住。我的就是这样搞的。

网友A:
再看一遍才明白,你是指与底盘连接的那个塑料柱吧?那个断了也可以用螺杆代替。2mm或3mm都行,车体里外各一个螺冒固定,与摆臂连接的地方用透明胶带缠在螺杆上,粗细与原来的塑料柱相同就行。

楼主:
对对,楼上的兄弟谢谢了,你说的我得消化消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