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来看看 如何用3154的电路改65MG

楼主(2007-10-05):
给点意见

网友A:
这个太简单了啊!
把3154电位器上的3跟线拆掉按照同样的顺序(电位器引脚排列顺序)焊到65上.然后把电机的2根线也移到65上的电机上.然后通电检查,要么正常,要么往一边顶到死.出现第2种情况,把电机的2根线调换下.就OK了啊!

网友B:
LZ说下有什么好处.

网友C:
不会烧电路么?

网友D:
高 都是高人

网友E:
线好换,3154的电路很容易烧的,使用降压线或加散热片

网友F:
 金属齿数码舵机,真牛!

网友G:
想法是好的,改好了可以当尾舵

网友H:
改了之後傚果怎樣?????

网友I:
直接买个数码舵机控制板就行了,3154配自己的电机和电位器都会烧,还说你这换来换去的,只怕你的电烙铁一碰上去就已经烧掉了。

网友J:
如果3154很容易烧是真的,那么估计3154的板子会带不动65mg的电机,一样要烧的,如果将板子上的驱动部分升级,或许有点希望。65mg要是数码的话,散热效果一定不错。

网友H:
數碼舵機的驅動板都一樣的嗎?

网友K:
3154确实虚了点,偶有2个马达连板子一起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