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E016拆横轴要用多大的套筒?

楼主(2007-10-05):
谢谢啦!

网友A:
我没记错的话,买标称为:5的就行!
一般五金工具店都有的!
5元一把!!

网友B:
5.5的应该可以了。

楼主:
一般五金店的没戏啊!那里卖的,都是一个把加一个套筒头,套筒是能够用了,但是套通头和把连接的那头,都比5mm粗,没办法伸进桨夹里面去啊!
在网上买了一把ESKY原装的小十字套筒,可以拧四种规格的螺母,呵呵,才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