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总算抽时间完成了几个步进滑台

楼主(2007-10-05):
首先向坛子里的关注我diy的小型雕刻机的朋友表示歉意。机器调试的还是非常顺利的,就是自己的时间实在太紧了经常出差。没时间好好搞。一些模友发来短信询问先前小雕刻机的一些事情,一直没来,也就没有恢复。有几个初学的朋友询问购买小型雕刻机的事情,我当时都没有建议他们购买。我觉得作为初学者,动手的能力不是很高,不合适花高的代价来搞第一台机器。当时我对模友们说很快会有新的简易的小机器diy完成。廉价并且实用。但是由于公事一拖再拖,对于朋友们的食言,我再次表示歉意,很是不好意思。

先前作了一台使用二手THK滑台组合的微型雕刻机

效果蛮好。结构自己也比较认可。但是也有缺点。

一 造价比较高,虽然很实用,但并不合适初学者和一般用户玩儿。

二 组合结构简单,但是内部结构复杂,一旦出现故障,初学者很难自己搞定。

三 都是二手的,说实话,很多都是相当不错的好东西。但是难免有瑕疵,也有相当的不能使用,或者必须好好休整才可以使用。这些都是初学者和一般用户难以搞定的。另外,滑台的规格,尺寸比较难搞。

      考虑将小雕做的模块化,易于安装调整,适当的标准一些零件。另外,初学者和一般玩家使用的雕刻机已经是较小的尺寸了。直线光轴都比较细,这就要求机器机架应当比较结实,所以直接使用钢材加工。滑块制作成开口可调的结构,便于整体调节。螺母使用可调结构,方便调节螺纹间隙。

      最近就是时间太紧张,十一期间还在出差。没有拿出太多精力来搞。备了15个滑台的料。现在完成了三台加工件,组装好2台。不出意外的话,这两天,新的适合初学者的小机器机可组装完毕。机器强调外观简约,便携实用。

滑台配置:

直径12 mm光轴;铜滑套;M8螺杆;57,2a两相步进电机

长滑台,全长280mm,有效行程130mm。

短滑台,全长180mm,有效行程35mm。

几个角度的照片

装好的滑台经过mach测试使用,效果很好。力量比我想象的大得多。很满意

欢迎朋友们拍砖。

网友:
 楼主的模块化构思让人印象深刻

楼主:
十一同乐,请朋友们

网友:
请问楼主有没有三轴的接口板的电路图啊
我这里三轴的滑台、电机+驱动都有了,就差接口控制板了。
先谢谢lz了!

楼主:
我用的是不使用接口板的整体驱动板。你好好看一些驱动板资料和MACH的并口资料。或者询问一下驱动板的卖家。不知道你的驱动板是哪款芯片哪个版的,接口板也不一样啊。

网友:
楼主这个机机好似在淘宝上买,现在却没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不使用接口板的整体驱动板。你好好看一些驱动板资料和MACH的并口资料。或者询问一下驱动板的卖家。不知道你的驱动板是哪款芯片哪个版的,接口板也不一样啊。

我手里的成品是东方电机的套装,可以直接用脉冲指令控制的。
如果你有整体驱动板的电路原理图和PCB图也可以,我自己做板了,手里有TA8435H的IC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