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水冷用嘴吹和打水进去是通的。为什么跑时不进水

楼主(2007-10-05):
欢迎模界高手讲讲。。QQ:149232

网友:
进水口位置不合理。上图看看开在哪里了。

网友:
是橙色船嗎???

网友:
导管堵塞~?

网友:
樓上的請用眼睛看清楚題目

网友:
气体密度比水小~通不出奇~

网友:
是不是太细了!

网友:
我也出现过一次,是进水口位置不对,你最好上图看看就知道了。

网友:
我觉得是进水口的方向有问题``~`

网友:
开口的角度不对,应该倾斜点

网友:
回复 网友A:

1进水斜口开的不对,2进水管口径太小。3船速不够快。

网友:
 快上圖..............以表清白!:loveliness:

网友(2007-11-06):
没图怎么办?

网友B:
把水舵管子拔了吧,麻烦,买块冰糕用白气球装好,放在电机和电调旁边,15-20分内效果比水冷强10倍,跑完一趟船还可以喝口冰糕水,多幸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水舵管子拔了吧,麻烦,买块冰糕用白气球装好,放在电机和电调旁边,15-20分内效果比水冷强10倍,跑完一趟船还可以喝口冰糕水,多幸福啊

这个主意不坏!!!一举两得!

网友:
要不装一冰箱在里头?

网友C:
有图才可以说清楚,还是上图吧

网友D:
上个图看看才好分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