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箭居然上不了天,郁闷呢!

楼主(2007-10-05):
前段时间搞了个红箭,同电机,涵道风扇(也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电机!)
电池用的是3S  1000毫安的,电调25A的, 三个九克舵机.重心正常,操作柔和,但是只有微风.
觉得推力不够,在草地滑跑了十多米,拉杆只抬头,稍微离了下地,飞不起来.我以为是草的阻力太大,于是后面采用手掷起飞,推力严重不够,无法向前飞,从3米高的地方栽下来(失速了),暴了机头!新飞机炸了!

那位朋友飞过这款飞机的,看如何配电机,谈谈经验!

QQ452669866
多多交流

蓄式待发的红箭!

两分钟后的暴头鬼,郁闷吧!

修复后的JJ

就是这个破电机KV4300 不知道是不是原装的,这电机真破!罪魁祸首!

网友:
 这样?安慰一下楼主

网友A:
1000mah~

太小了,很可能是電池放電能力不足~

換個2200MAH的試試看~

网友:
动力太弱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000mah~

太小了,很可能是電池放電能力不足~

換個2200MAH的試試看~

你说的是电池的容量,不是放电系数!!!

楼主:
15C 1000毫安的呀!

上 15C  1800号安的
我怕太重呀

重电池我有

网友:
我的也是啊,郁闷,我都不想玩了\

网友:
朋友zdl也有一架这机机。同样的也是飞不好,大多时间只能在地上跑,他用的是重电!
只有一次是已经起飞了,但碰到顶风,飞机悬停几秒种,然后,失速....幸亏没什么损伤!
是动力不足还是机型有小问题??

网友C:
11。1v应该上1800mah啊,1000mah15C才15A,最大才150W,当然飞不起啦

网友D:
肯定动力不足啦!推力够大门板都能飞,更何况飞机

网友:
这飞机设计不行,进气量不足,又使用了效率极低的内转2040电机,这种涵道,20A的电流只有300多克的推力

楼主:
这么理解哈

引用 网友E:

拜托大哥!"重电池我有" 真不知道怎么去理解你说的这句话了.你厉害

1000毫安的电池大约   80克
1800                               130克左右
2200                                 170克左右

简称重电池(容量大贝)

网友F:
我是买了空机自己装了GS2845内转KV2900的配70的涵道,感觉飞的还行,还能翻翻筋斗,和侧滚

网友G:
我上AP70涵道、GS2835/3750KV电机、电池20C-2000MA  3S  机腹加开作弊控,水泥地滑跑20M很流畅起飞。

楼主:
20C电池呀

引用 网友G:
我上AP70涵道、GS2835/3750KV电机、电池20C-2000MA  3S  机腹加开作弊控,水泥地滑跑20M很流畅起飞。

有要出大血了

网友:
不用

引用 楼主:

有要出大血了

我就是用的原厂的电机 KV4300的 用15C2200的电池  一样可以飞起来 起飞重量750克 不信可以搜下我的贴子

楼主:
我已经弄了大容量电池了!

过一两天就到货了
我弄的是11.1V   15C    2200毫安的电池

如果这次还是觉得推力不够,暴头,我只能说这JJ 太难伺候了,设计有问题

我就找个地方滑跑起飞
MMD  为了这飞机郁闷死了

到底这飞机是否可以上天?
如果可以上天,怎样的配置才可以上天?
现在我还不清楚!

网友:
好可惜,这么漂亮的机机炸了,慰问下

网友:
直驱KV4900是不是太高了啊
换低点KV值的电机啊

网友:
可惜了这么PL的机机

网友:
摔的可真惨。。。

网友(2007-11-16):
好可怜啊~~~ 我的问题和你一样,推力明显不足

网友:
这个飞机绝对能够起飞,飞不起来的朋友,你们在飞涵道机前有没有先练习后推的战斗机?先掌握飞行要领。现在普通原厂出来的涵道机,都是经过测试的,很多动力虽不是很足(怕你闯祸),但绝对能飞。我也是刚接触模型不久的新手,涵道机也刚开始飞,第一次飞就很成功。我觉得涵道机很好飞,但地面滑跑很重要,地面要尽量平滑,这样有助提速、减小阻力,一定要滑跑到一定速度才能拉杆(其实有些机种达到了一定速度,甚至不用拉杆已能起飞)。还有,飞涵道机最好怎么快怎么弄,15C的不行,就上20C或25C的电池,我们通常用的是11.1V,其实超过1米长度的涵道机,最好能用14.8V,当然对选择的电机也很重要,要能承受14.8V的,大中型飞机应用外转子大动力、高KV的电机为好。

网友:
你的电池不够玩,那个电机,

网友:
2200  20C 最好.这个机是不错的 要动力足的电池. .我玩过.  要机和电池的找我. QQ185500411

网友:
动力不是一般的差!

网友:
;老兄不错了  没飞起来就炸了  已经够幸运的了   我的到飞起来了  上天动力明显不足  无法控制  飞了3分钟撞楼了  飞机炸了20多半

网友(2007-12-20):
引用 网友C:
11。1v应该上1800mah啊,1000mah15C才15A,最大才150W,当然飞不起啦

 正解!
这款电机全油门可达到或超过25A,你用1000mah飞一会电池会很热,如果让你全油门勉强上天飞几分钟,下来一定大肚子。
应该提高电池容量和C数。

网友:
偶是S-2A螺旋桨双翼机也是拉力不足..飞机刚离地就会掉下来 290ED马达

网友(2008-02-20):
同情中,我朋友玩板身KT都用1700mAh 20C的电池呢

网友:
动力不足

我用的电调是40A
4S  1800MA   25C
原装红剑涵道

半油门就能起飞
全油门超暴力飞行能飞3-4分钟,但电调的位置需改装,副翼要改为双舵机--减少副翼的虚位。

网友:
我的红箭也到手了,原配的是KV3500的外转子电机,30A电调,回头上试飞报告!

网友:
目前我用2200MAH 18C 11.1V 电池,30A电调。推4200KV电机。
可以正常飞行,不过载荷和推理还不是很足。

网友:
问厂家,电机是否能承受14.8V的电压,如可以,用4S飞绝对爽,我的涵道飞机都是用4S飞的,电池20C或以上。当然要注意电流,是否会超过电调,否则再换个电调。

网友(2008-04-04):
上个月买的红箭, 厂家已做过动力改良: 6叶64MM风扇+2830电机KV4000,
用3S 2200MAH 15-20C电池, 完全没有动力不足的问题.

网友:
楼主,这种电机太小,起码要换个大一点的

网友:
楼主的电机太小,要换个马力大一点的

网友(2008-05-05):
1800HA    15C以上的放电.KV3200   5米内能上天

网友:
这个不错,水平尾翼全动更好!电池2000MA 20C

网友:
这个飞机很好飞的

网友(2008-06-08):
这个用30A的电调,1800-15C   6米内绝对能离地.

网友(2008-08-02):
电池本身不合格...

网友:
回复 网友H:

4s电池飞涵道,当然爽,但是一个电池就要300米。贵。。。。不小心电池坏了,那就心痛咯。
3s比较通用。飞涵道要再投资,不划算。双涵道3s和单涵道4s推力差不多,都能爽飞。
如果手头只有3s电池的,建议飞双涵道,或者尽量减轻飞机的重量。控制在600g以内。不过困难啊。

网友:
是动力问题吧,电力太小,电机不是原装的吧跟我的差很多啊

网友:
2200,15C,3S不要草地滑跑起飞,手丢就可以了

网友(2008-09-22):
引用 网友D:
肯定动力不足啦!推力够大门板都能飞,更何况飞机

门板飞不了,但绝对是动力不足,刚刚我看图,飞机那么大,电机才那么小,楼主,你去做微型飞机吧!!

网友:
我飞红箭用的是12C  11.1V    2200mah的电池,动力明显不够,我的机机飞过了,不至于飞不起来。

网友:
你好像没装导风口,或者吼道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说的是电池的容量,不是放电系数!!!

你说的不全对,容量大相对来说是放电就足些。放电电流是放电倍率*容量,可明白?

网友:
1000mAh飞红箭.?

网友:
这机器我飞过!用2200MAH 15c 11.1V的!

网友:
1300MA -1500NA  20C的 电流够大 重量又轻

网友(2008-11-08):
我飛T-45,機型差不多,用的11.1V2200mAh電,起飛絶無問題,不行換一只吧,現在的新款涵道都很好,要快也可訂貨時改改馬達,加大電調及加大到14.8V電即可爽飛!有空可短訊聯繫!

网友:
整个3000KV以上的无刷电机准行!

网友(2008-12-10):
引用 网友F:
我是买了空机自己装了GS2845内转KV2900的配70的涵道,感觉飞的还行,还能翻翻筋斗,和侧滚

人家要求的是KV4300 64涵道, 1800电池, 你这个怎么飞啊?

网友:
看了上面的帖子,好怕怕.
我买了红箭两个多月了,放在家里欣赏了一段时间,现在终于看饱了,想去飞,装好后试了下推力,只能推起5~60度左右,远未能到一比一啊.我的电机要比楼主的大些,买回已经装上了, 也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估计要飞起来的话,要滑跑很长距离啊,

网友:
红箭是涵道机里最好飞的机种之一,新手可航线,老手可倒飞,筋斗等动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