尾舵机调整问题,请教一下各位

楼主(2007-10-06):
我的450SE,控是JR 9X,陀螺仪GY401,尾舵机56HB。尾舵机比较烂哦,呵呵

现在有2个问题不知道怎么办:
1、球头应该装到舵盘哪一个孔里面最好?现在装在最外面,发现尾推行程太长,稍微左右打杆,尾推就撞墙了。
2、最大行程怎么设定?如何才能让尾推左右不撞墙?

请教各位一下

网友:
1,我以前也是用的56HB,舵机孔刚好象开始在第3个,GY401行程调到最小60左右都撞了,后来到第2个就可以了
2,建议你看下如何取中立点的贴子,行程一般是已左边不撞墙为准,右边行程会有比左边留的宽余

网友:
我的配置和你一样,56HB我是用的十字舵盘最里面的孔。

设置:把舵盘调到垂直,感度调到30,起飞,观察尾巴是否会偏,相应的移动尾舵机固定架。

反复测试,直至尾巴不偏。OK后,调整尾舵机行程,不撞墙即可

楼主:
哦,明白了一些。
另外,对于尾舵机的舵盘来说,是不是越短越好?比如我用最里面的孔可以么?

网友:
56HB不算太烂吧?
我的辉胜飞的稳稳的。

楼主:
已经把舵机孔调整到第二个了,陀螺仪行程也调整到最小了,可是还是有点撞车啊

楼主:
怎么办?还需要调整到第一个孔么?

网友:
那只能上第一了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明白了一些。
另外,对于尾舵机的舵盘来说,是不是越短越好?比如我用最里面的孔可以么?

尾舵机讲究的是速度,所以舵盘孔越外行程越大,速度越慢。

尾舵机的行程其实不需要很大的!

网友:
行程是陀螺仪上的limit

楼主:
刚才在群里面请教了一下,硬盘屋朋友说尾舵机舵盘有10mm比较合适,我量了一下,56HB的舵盘需要上到第一个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