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XTR的问题,请教各位。

楼主(2007-10-06):
打开XTR后连接加密狗正常,控已经打开通电,但是
模拟器
提示打开遥控。请问是什么问题?是不是加密狗到控的连线有问题?玩G3没有这种问题。

网友A:
是不是控的连线没有联接好或者接触不良。

网友B:
我买的100元那种就碰到过,可能是接头的关系,直接把狗的音频插座那焊线连接到控的音频线(就是不用插头/座)行了,这个检查一下看是不是它的问题!(当然要先确定电脑能认出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