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254舵机有人用过吗?

楼主(2007-10-06):
FUTABA 9254舵机是4.8V的专用,有人使用过5.2V电压供电吗?能这样用吗?会不会烧??

网友:
是不是可以测一下分别用两种电压供电时,舵机转动时的电流大小啊
看看电流增加了多少
如果不多的话,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吧
呵呵,乱说的啊,lz不要试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FUTABA 9254舵机是4.8V的专用,有人使用过5.2V电压供电吗?能这样用吗?会不会烧??

LZ见我的帖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87418&extra=page%3D1

楼主:
不明白,那就是可以用UBEC出来的5.2V的电源了??我是玩油机,只听模友说9254不能高于4.8V,可我买到的UBEC拿回来测其输出电压在5.2V左右(数字万用表测得),不知哪位模友有这样用过??

网友:
ls的没问题,就是这样直接用,5.2v正好

楼主:
哈哈,果然能用,不错!!速度真它NND快呀!

网友:
我的9254一直工作在5.8V,没有任何问题。供LZ参考。

网友:
我是GL730陀螺配9254飞GL500,表现很好。UBEC是GL原配电压5.2V

网友:
我也有同问,终于可以放心用了。请楼主及时更新使用情况。

网友:
会不会减寿呢?

网友: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FUTABA的耐压还是很款的,4.8V应该是保守的电压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