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速器上的信号线加了消磁环,这东西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啊!

楼主(2007-10-06):
看到有些调速器上的信号线加了消磁环,不知这东西到底能起多大作用,如果有必要!也想自己把调速器加上!是不是普通和这个外型相似的磁铁圈都可以当消磁环啊! 这东西好像不容易买啊!只看到有些电子元件上会有!只能自己淘啦!

网友:
加上肯定会有好处的,尤其是内置开关电源的电调。
如果你电调内置了开关电源,且对重量的要求不是非常高时,就请加一个磁环。

楼主:
谢谢楼上的朋友!是不是普通的磁铁环也可以啊!

网友:
用途不大,我通常都拆掉的

网友:
没有想象的作用大

网友:
磁环据说要分高频低频的

网友:
不知道多大作用

网友:
磁环起啥作用啊?  是不是 限制高频电流 和瞬间大电流呢?

网友:
哈哈!那叫滤波器

网友:
应用领域:
1、作为整流电源输出滤波电感及电抗器
2、作为中频和高频开关电源(400Hz~100kHz)输出滤波电感
3、车载音响设备滤波电感
4、平滑电感、储能电感、差模电感

性能特点:
输出滤波电感器用来滤除整流后的交流纹波,除了交流电流外,电感器中要流过比较大的直流电流,要求在直流偏磁的条件下,磁导率和电感量变化越小越好,也就是要具有恒磁导特性(或恒电感特性),即在一定的直流磁化范围内,磁导率(或电感值)不低于初始值的50%,现在非晶和磁粉芯已经广泛用于输出滤波电感器。
1、高饱和磁感应强度—能够缩小变压器的体积
2、高磁导率低矫顽力—能够提高变压器工作效率和减小线圈分布参数
3、低损耗—能够降低变压器的温升
4、优良的稳定性—可在130℃工作条件下长期工作
5、优良的偏磁特性
6、磁路闭合(无气隙)—减小漏磁

网友A:
反正是加了,坏的节能灯上就有呀????

楼主:
谢谢大家!学习了啊!:loveliness: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反正是加了,坏的节能灯上就有呀????

楼主:
昨天在单位找了几个坏的节能灯!拆了一看到是有磁环! 但完全拆下后发现磁环内径才6MM,线路的插头更本就穿不过去啊! 是不是大的节能灯里面的磁环才有大点的啊? 不行就去电脑市场看看有没有旧配件可拆!:loveliness: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昨天在单位找了几个坏的节能灯!拆了一看到是有磁环! 但完全拆下后发现磁环内径才6MM,线路的插头更本就穿不过去啊! 是不是大的节能灯里面的磁环才有大点的啊? 不行就去电脑市场看看有没有旧配 ...

你要那么大于嘛?把线从插头拆出,穿好后再装回就行了呀?:han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要那么大于嘛?把线从插头拆出,穿好后再装回就行了呀?:han

谢谢啊!这个我知道啊!只是不想拆接头啊!搞不好,插针搞坏了就麻烦了!

网友:
有比没有好.........

网友B:
能够减少开关电路(例如ubec)所产生的干扰,有用的,你有示波器看看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楼上的!!那是不是只需装在内置有BEC功能的电调上!或者在外置的UBEC上啊!有外置的UBEC的电调还要加吗?

网友C:
都加上吧。^_^。。。

网友D:
中国人都是这样,有样学样吧。

网友E:
内置有BEC功能的电调不要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