碳纤浆实惠还是木浆实惠?

楼主(2007-10-06):
看到淘宝上声称断50付木浆都不会断一副碳纤桨,真的这样的话,碳纤桨划算得多,请教各位老鸟的经验!

网友:
还是买木桨吧,必竟是拿来摔的,我的碳侧板一次就摔坏了,看你怎么摔了,如果只是悬停2米左右摔下来也许碳桨不会坏,如果飞高了,谁都不能保证。

网友:
据说练习时候用玻纤桨或者碳桨比较合适,飞的不高,桨不容易摔坏。

网友:
开玩笑呢,3K碳纤桨很容易坏的,摔不坏的是所谓的“碳塑”桨,其实就是渗了碳粉的ABS桨,应该叫“碳粉桨”或者“碳桨”,这个桨好重的。

网友:
什么桨炸机都是最容易坏的部件. 不过安全角度上说, 木桨远不如碳纤. 反正我是万不得已不会用木桨的, 这东西不是固定翼, 那两个玩艺高速旋转, 射了可不是闹着玩的

网友A:
可不是嘛,我从来不用木桨,一直用的都是ABS虽然重点点,可是也太耐摔了,爱不释手

网友:
最近从鸿飞买了一副315的所谓的碳塑桨,就是亚托的45元的那一款,据鸿飞说新手练习最合适。虽然重一点,但是耐摔。

网友:
   去展会收了付 碳纤维桨 比FUN-KEY碳桨还硬 超轻 不错不错

网友:
真是第一次飞行的话最好是来个 超便宜的桨

这个时候的飞机一般比较新 不需要调整 用便宜的桨一飞也能起来

这个时候的 控制能力很若 飞机掉地上了 翻倒了 都不知道关油门!麻爪的几率比较高

桨坏了之后 憋坏 电机电调的可能性变小 因为桨的半径小了飞机可以在地上翻跟头了

等过了这段时间 之后再换个耐摔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不是嘛,我从来不用木桨,一直用的都是ABS虽然重点点,可是也太耐摔了,爱不释手

网友B:
新人就木头的吧,摔的多,不容易把飞机摔坏,高人就碳的,基本不会摔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新人就木头的吧,摔的多,不容易把飞机摔坏,高人就碳的,基本不会摔了

碳桨比较皮实没有错, 但如果新人还是谨慎些, 那东西砍了人可比木桨惨呀

网友C:
给个卖碳塑桨的连接吧。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卖碳塑桨的连接吧。谢谢!

http://www.5irc.com/content.asp?id=1214622

网友:
感觉新手练习还是玻纤的好,价格和木的差不多,但比木的结实很多!

木桨是非常的容易坏,基本上只要炸机时大桨靠地就完蛋。这个有个问题需要讨论的就是木桨易坏但桨坏了可能其他设备就能保住了。如果桨很结实,像金属中联,金属桨夹有可能会有轻微的变形!

碳纤如果不考虑炸的话当然是最好的!硬度高,大动态变距时动作利落!450上也许和玻纤桨感觉不是太大,但50油机上玻纤的和碳的有非常明显的差别!

网友:
汉啊,我一直都用的木桨呢
只要一摔大桨肯定挂
不过倒是别的零件不怎么坏

网友:
我是个新人,展会上买的450C,用的玻纤浆,刚飞过2次,幸好还没摔过,在展会上还买了2对玻纤的浆备用,嘿嘿。本人不是很懂,就不发表意见了。不过第一次飞的时候,没装训练架,飞机侧倾了一次,转速不是很高,浆在地上蹭了N多下,结果什么事都没有。就现在我的看法,玻纤还是挺好的。说的不对,老鸟不要骂我。请多指教,谢谢。

网友:
很难权衡的,还是请炸机高手来指点一二.

硬韧的开炸,中联,浆甲都受苦的,不坏,但轻微的变形就让人飞起来难受.
木头的开炸,每次光浆30块左右,两次加10块也够一个中联或浆夹了..

高人啊,请指点一下贫民帮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给个卖碳塑桨的连接吧。谢谢!

论坛里面几个大的商家都在卖,鸿飞、安大、飞越等都可以,论坛里面就有他们的板块的。

网友:
不会炸用碳浆
不刮不蹭了用木浆
会刮蹭就用波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