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潜艇轴的地方怎么密封的

楼主(2007-10-06):
遥控潜艇一般潜1米多,水压这么大,轴的地方怎么保证不进水的?

网友:
呵呵,我也想知道,难道是瓷密封轴承?

网友:
有一种配件叫水封

楼主:
没人知道啊,做过潜艇的高手来说一下吧.

网友:
再问下。真家伙的密封方法也是一样的?

网友A:
各位,我来讲讲吧!
模型潜艇主要使用油封密封件来为主轴密封,优点是密封度高,缺点是无法在高速运转的条件下保持较长的使用寿命。
真潜艇一般使用类似盘根的密封填料。一位造真潜艇的朋友告诉过我真潜艇的密封件并不能完全密封,会有一定的渗漏,不过有专门的排漏设备与舱室。

网友:
有一种密封叫机械密封

网友B:
9楼正解
螺旋桨轴穿透耐压壳处一般是用尾轴填料箱,填料箱中的主要密封部件一般来讲使用端面密封结构.端面密封结构由皮碗环,动静环以及密封填料组成.
皮碗环装在尾轴最外侧,且固定在轴承壳体上.当尾轴不工作时,皮碗环在海水的压力下包在尾轴表面,保证填料箱的密封.皮碗环主要保证螺旋桨不工作时尾轴的密封性.
之后是动静环.动环借助弹簧张力箍在静环之上,使静环紧靠尾粥表面而又与尾粥表面留有微小的间隙.当螺旋桨工作时,冷却水系统向静环与尾轴表面之间的空隙注入比艇外压力稍高的冷却水.冷却水沿尾轴表面向艇外方向流动,带走摩擦热量以及摩擦屑等杂物.冷却水到达皮碗环处时,皮碗环被艇外海水紧压在尾轴壳体上,但是因为冷却水的压力比艇外海水压力稍高,所以冷却水能很容易冲开皮碗环,从皮碗环与尾轴之间通过.这样尾轴和皮碗环之间就产生了一个水流通道,使皮碗环与尾轴表面不接触,保证尾轴顺畅转动,同时因为出来的冷却水压力比海水压力高,所以海水不会通过这个通道进入艇内.
密封填料是辅助密封装置,主要在动静环出现损坏时保证尾轴密封!

网友:
谢谢这位高手的讲解,我又明白了不少关于真潜艇密封的细节
引用 网友B:
9楼正解
螺旋桨轴穿透耐压壳处一般是用尾轴填料箱,填料箱中的主要密封部件一般来讲使用端面密封结构.端面密封结构由皮碗环,动静环以及密封填料组成.
皮碗环装在尾轴最外侧,且固定在轴承壳体上. ...

网友C:
轴系两头用油封中间打黄油

网友:
11楼的大侠能不能配合图片讲解一下.光看文字不太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轴系两头用油封中间打黄油

油封怎么用的?

网友(2008-01-27):
回复 网友D:

好象洗衣机里面波盘轴的水封圈.

网友:

引用 楼主:

油封怎么用的?

仿真船的动力系统一般都在水线以下   按装轴系水密做法
8MM黄铜菅(可用拉杆天线)
车二个轴套  (铜部司)   没有车床加工   用单股电线在推进轴上密绕几卷   断下二节
将轴套铜菅串在推进轴里   用锡焊牢
用锉刀修正轴系    使轴系能灵活转动
在注射器里灌黄油   注射到轴系里   直到对头出黄油   扦入推进轴   另一头用手按住  慢慢地压入   直到铀出来    然后再将轴拉进铀系一公分  再打黄油直到另一头黄油渗出为止

网友:
学习一下,,,慢速船好弄点!

网友(2008-03-08):
不太理解.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我来讲讲吧!
模型潜艇主要使用油封密封件来为主轴密封,优点是密封度高,缺点是无法在高速运转的条件下保持较长的使用寿命。 ...

骨架密封圈?

网友(2009-01-07):
其实很简单那!就找个油车上用的避震器!把后端下了!找个和里面那个棒子一样粗的轴装上去就好那!密封不错啊 !

网友(2009-02-06):
请问这种小型水封什么商店有买      ??

网友:
你可以用汽车发动机上的气门油封

摩托车上的会更小些

网友:
真船上有好几种的。以前常用的是铁梨木轴管,这种木材浸水后会产生一种粘液具有一定的润滑作用同时在铁梨木和主轴挤压剩下的那薄薄一层空间中由于主轴的高速转动产生的压力又能阻止外面的海水进入,不过这种木材很贵很稀少现在已经很少用了。还有就是牛油盘根,也是利用主轴挤压盘根里面的牛油渗出产生跟铁梨木粘液一样的效果。再来是重力油箱,在船的高处有一个油箱内装润滑油,通过一根管子连到轴套,利用润滑油的重力和主轴旋转产生的压力密封并润滑轴承。最后是机械密封,机械密封分两节的,一半固定在轴套上,一半固定在主轴上,两半接触的地方用耐高温陶瓷,接触面非常光滑就这里起到密封效果。
每种轴封都必须允许一定量的海水渗到机舱里面来的,一方面是让海水流进来冷却轴套和主轴,另一方面是防止轴封所用的润滑油等倒流到海水中污染海洋。
我到前年为止可都还在海上漂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各位,我来讲讲吧!
模型潜艇主要使用油封密封件来为主轴密封,优点是密封度高,缺点是无法在高速运转的条件下保持较长的使用寿命。
真潜 ...

补充一下,这种骨架油封因为材料的关系是不耐磨的,不能用在船的主轴上,只能用在液压泵这种始终浸在油里面的环境。至于盘根因为里面所含的牛油毕竟有限而且填料也会磨损,真船必须定期进坞更换盘根,否则水会越漏越大。

网友E:
我还看到有一种水泵是磁传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还看到有一种水泵是磁传动的

昨天买了二台微型水泵  回家拆开一看是用磁传动的

网友:
还是玩船阿訇

网友:
磁传动的密封好哦!!

橡皮的点都不耐磨!水流进去烧了电路都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