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啊。

楼主(2007-10-06):
SJM V2加电推油门,JJ狂转,打方向也无法控制。再不能解决问题,我也放弃SJM罗
实在是让我伤心哦。哪位可以指点问题?谢谢。

网友A:
陀螺反向了

网友B:
用的什么陀螺仪?

楼主:
 是SJM RTF版的控是TDF6C
陀螺是GY400的

网友B:
TDF6C 上4通道反向调了没? 把4通道 参与混控 关掉 (向下打) 试试!

网友C:
什么方向转????

楼主:
先谢谢5楼,明天试试看
转的方向试逆时针

网友D:
是自己调机的问题,好像和SJM无关吧?不学会调机的话,就算换其他机机也会一样转。
你这个情况应该是陀螺反向了,把REV开关拨一下就OK了。

网友:
不是机子的问题,是调试问题, 我原来也有这情况。

楼主:
 不是4通道反向的问题,我也试过了,还是转,速度还很快。
我的机子是在放假前发回厂里调试的,也就是那个原因才发的,回来的时候打开包裹遥控居然还是开着的,电池没有电了一直在报警。哎呀送我电池也不要把遥控开着啊。
等了个好天去飞,结果还是那样,郁闷啊。
谢谢高手指点啊。在这样真没有信心玩直机了

网友E:
完全是调试问题。把陀螺仪上的反向开关打一下试试。陀螺仪如果没有反向开关,把安装方向反一下。

楼主:
中将朋友,你所说的我都调试了啊,问题还是那样哦。陀螺是GY400的,上面有个调斜盘的在140上,还有个调正反向的,也调试了,还是转。有什么办法可以帮我解决吗?
谢谢中将啊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看看尾翼固紧小螺钉是不是松了,造成尾翼空转

网友E:
TDF6控设置好像挺有讲究,另外LZ首先检查一下各部分螺丝顶丝有无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