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鸟的傻问题?

楼主(2007-10-06):
许多资料显示A2208 KV1500外转无刷配GWS8040HD桨.11V 电压.持续最大电流11A左右.这里我打个比方.用20A电调.遥控器油门推到底.然后用万用表量.正常情况下电流会是多少.是11A.还是20A.为什么?会不会出现大于20A的情况.如果会的话.我想为了保护马达和电调能否用其他方法设置最高电流.电调和遥控器上能设置吗?请大虾们帮我回答.谢谢!

楼主:
自己坐沙发等待学习

网友A:
不傻,新手都有个过程。
你这个问题是个常见的新手问题
打个比方,20A电调就是你的饭锅,装了20斤大米饭。
你就是电机,你最大饭量能吃11斤饭。
万用表就是称,称称每次你吃了多少饭。
那么你说万用表称出来会是多少斤饭呢?
当然如果你想撑死或者对于电机来说你想上个更大负载的桨推满油把它烧了,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电调和电机的关系是最大能给多少和最大能要多少的关系。
不知道我这么讲你明白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傻,新手都有个过程。
你这个问题是个常见的新手问题
打个比方,20A电调就是你的饭锅,装了20斤大米饭。
你就是电机,你最大饭量能吃11斤饭。
万用表就是称,称称每次你吃了多少饭。
那么你说万用 ...

谢谢wolflv你的意思是正常情况下万用表读数是11A.如果上个更大负载的桨推满油的话最多是20A.再上去的话电调温度升高而保护.到那个时候大概马达已经烧了.是这样吧!但能不能用电调和遥控器设置最大电流呢?

网友:
把你的电调和遥控器插到电脑上多余的PCI槽上设置.如果你地东东有这个功能的话!!!

网友:
理解正确。
到那个时候是烧马达还是烧电调就难说了
如果马达还没烧,电调保护起不起作用就不知道了。
但如果马达烧了狠容易引起电调烧,因为马达短路了。

电调的最大电流要靠它自己的保护设定是否奏效。各个品牌的设定不同,这玩意也不可靠,最好不要冒那个险。
遥控器不能设定电流,只能通过设定最大油门来确定最大电流,这个是要实际用表测了才知道的事。
所以说,电调、电机、桨,这几个东西的搭配是有讲究的(其实还有电池的承受能力),
第一要确保设备安全,其次要动力够用,再其次要追求高效率的搭配,既省电,又能保证足够的动力,到这一步你就出道了

俺今天居然这么有耐心,自己感动一下先。
另:LZ,你把俺ID拼错了,该打PP

楼主:
再次感谢wolfly.PP自己已经打过了

网友:
呵呵,8楼的朋友正解,向你学习

网友B:
8楼的已经撑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8楼的已经撑死了.....

奶奶的。,老狼上课,你不好好听讲还捣乱
来人哪,把老B拖出去喂猪!
呃,喂母猪吧……

楼主:
wolfly 母猪来了把老B拖过来吧

网友:
wolfpy的这只这只猪猪看上去有D兆杯了吧.

网友:
关键还要看嘴巴多大!

网友:
也可能电机没烧电调没烧……就是……电池被搞大了。

网友:
也谢谢傻猫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