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5A电调问题,请教各位师傅

楼主(2007-10-06):
亚托35A电调接电就不自检,没音乐,
舵机
正常,但是
电机
没有反应.
有师傅说电调里存储的程序丢失了。
一般在接
电池
的时候,没有一下就接好而是反复打火了,这样因为瞬间的大电流冲击,电调的控制芯片里的程序就会丢失。
这种情况只能发回亚拓厂里,重新写入程序以后电调就会恢复如初。
除了发回亚拓厂里,重新写入程序,还有其它办法吗?

网友A:
不懂,但是我认为如果这样就要丢失信息的话,那这个电调根本就不能。因为接通电源时打火太正常了。至少在设计时是考虑了这个因素的。 个人观点供参考!

网友B:
应该只有返厂维修。

网友C:
没道理的bug啊,既然没法设计到不死,就要考虑到“双bios”吧! 这样一来一去,模友没得飞啊,主要是。-----------------------------不懂设计,纯属瞎猜!

网友D:
我的电调就这样死了的

网友E:
正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