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碰了一下,今天飞不起来了!请教怎么回事啊!

楼主(2007-10-06):
我昨天飞的时候再降落的时候没注意,大桨打在了一个台阶上,将贝尔控制臂上连接主桨夹的那个球头各打了下来,因为已经是快降落下来了,大桨本身基本没坏。我用胶水把那两个球头粘好以后今天又去飞,发现飞机升力严重不足,而且油门稍微大一点机头就向左转。方向舵向右打到头也不起作用。我现在把旋翼头整个拆开没发现有什么其它的东西损坏,因为当时转速已经很低了,我的木制大桨基本都没坏,横轴也没弯。为什么它就飞不起来了呢!求救啊!

网友A:
大桨明显没有力了,呵呵,机头都左偏了!

网友B:
那东西 看看双桨吧 球头都掉 再上去位置搞不好就不一样了

楼主:
我又仔细看了一下桨,有一个桨连前面包裹木头的热塑膜都没有破。是不是因为球头位置不对,双桨太大造成的没有升力?可是我从侧面看双桨很小啊!而且为什么机头一直左转呢?

网友C:
重新调下螺距试试

楼主:
应该没问题!我都给拆了检查的。应该都没有坏。我碰的时候飞机正要降落,来了阵风,给吹偏了,撞上的,然后马上就把油门收到底了。

网友D:
检查球头扣和球头是不是太紧。

楼主:
我整个拆了,现在又重新装上了,按照正常程序我在从新调一边吧!再有问题不行就换。真郁闷。

网友E:
LZ把浆夹上的连杆放长几圈试试

网友F:
螺距不对了.

网友G:
螺距太大.

网友H:
建议检查螺距

网友I:
 虽然如此,检查方面还是当成砸机对待吧

网友J:
是不是倾斜盘的球头??????

楼主:
今天装好了,能够勉强飞起来,不过机头还是左偏,看来螺距出问题了。郁闷啊!等配件到了,还是换了吧!重新调整螺距!

网友K(2008-01-20):
粘上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