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FUTABA想玩XTR的问题

楼主(2007-10-07):
从来没接触过模拟器,现在有个老的4VF控,想玩XTR,需要哪种连接线?
接口COM和USB哪个好?最好详细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A:
FUTABA的应该是方口线,买了USB模拟器就可以玩了

XTR解密狗+方口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FUTABA的应该是方口线,买了USB模拟器就可以玩了

XTR解密狗+方口线

网友:
4VF是圆口线。
道听途说,害人不浅。

楼主:
是圆口线,已经知道怎么弄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