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介绍下各种遥控操作手

楼主(2007-10-07):
最好能把有几种国家手?  每种国家的手都正确介绍下谢谢

我现在在G3.5模拟器里练习一直用着: 左手升降副翼 右手油门方向  不知道这是什么手  但是用起来我很习惯   现在试着改下别的 都不习惯了,上去不到10秒就炸机了   因为我重一开始就用成:左手升降副翼 右手油门方向 习惯了

楼主:
我了解下来  我身边好多模友  用的是: 左手升降方向   右手油门副翼   不知道这又是什么手?

可是我用这种设置  实在不习惯  上去不到几分钟就炸机了  我在模拟器里一直就用成是 右手油门方向   副翼在左手

网友:
你用的是MODE1,你好多模友用的是模式2:)

网友:
我跟LZ是反的,左手油门方向,右手升降副翼。

网友:
请问用哪种方便啊!!

网友:
美国手 左边油门和方向 右边副翼和升降    个人认为 直机
日本手 左边升降和方向 右边油门和副翼                   固定翼

网友A:
左手升降方向,右手油门副翼是日本手,
左手油门方向,右手升降副翼是美国手,
左手升降副翼,右手油门方向是中国手??

楼主:
左边油门  不好啊   油门无法固定  手一松 就不行了``

网友:
楼上的不知道换里面的弹簧压片?

楼主:
真还不知道啊  呵呵 现在才知道  换起来麻烦不?

网友:
不是太麻烦 胆大心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左手升降方向,右手油门副翼是日本手,
左手油门方向,右手升降副翼是美国手,
左手升降副翼,右手油门方向是中国手??

呵呵 那我的是中国手了。。。

楼主(2007-12-03):
很多人说正确的是:左手升降方向,右手油门副翼
我现在是 左手升降副翼,右手油门方向 已经习惯了 改成左手升降方向,右手油门副翼
不到几分种就炸机了 怎么办啊?

网友B:
没办法了,只能改了,即便你用中国手,真机上的十字盘混控就不能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我也是中国手,真机不能用中国手吗?我的E LAMA 4我已经改成了中国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办法了,只能改了,即便你用中国手,真机上的十字盘混控就不能用了

给我介绍下十字盘混控嘛

楼主:
真机也是油门和副翼在一起吗?

楼主:
那现在麻烦了 一时改还真难改啊
因为改成左手升降方向,右手油门副翼 太不习惯
不到几分种就炸机了 怎么办啊?是不是还是只有改回来成 左手升降方向,右手油门副翼:日本手

网友D:
我发现日本手最麻烦就是 油门和副翼连在一起的话,一打副翼就容易动着油门呢大小啊
现在就是要在模拟器里练到打副翼不影响到油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