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赐教, 这些飞机飞行中,为何出现这种天象? 请告诉是为什么??

楼主(2007-10-07):
在老外的网上看到一些奇怪的图象,有于外语差,请各位行家来赐教?
我知图二好象是超音速机,凸破音障的瞬间,空气的产生的图象不知是否?
删除了

网友:
好像PS过,不太像真的

网友:
PS过的,如果真有人敢接近尾气机尾十米内,那肯定会被吹死的

网友:
图三冲浪的肯定是PS的,尾喷管的温度和声音谁也抗不住的

网友A:
由于在物体的速度快要接近音速时,周边的空气受到声波叠合而呈现非常高压的状态,因此一旦物体穿越音障后,周围压力将会陡降。在比较潮湿的天气,有时陡降的压力所造成的瞬间低温可能会让气温低于它的露点(Dew Point)温度,使得水汽凝结变成微小的水珠,肉眼看来就像是云雾般的状态。但由于这个低压带会随著空气离机身的距离增加而恢复到常压,因此整体看来形状像是一个以物体为中心轴、向四周均匀扩散的圆锥状云团。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由于在物体的速度快要接近音速时,周边的空气受到声波叠合而呈现非常高压的状态,因此一旦物体穿越音障后,周围压力将会陡降。在比较潮湿的天气,有时陡降的压力所造成的瞬间低温可能会让气温低于它的露点(Dew ...

这是对图一图二正确的解释,图三咱不管了,说说图四,B2的冲刺速度才0.8马赫不到按理说周围压力不会陡降,那为什么也有云晕?

网友:
楼上的正解

网友:
对喷气式飞机而言,“天象”的关键在于空气中的水含量,而不一定要达到音速
伯努里定理不需要音速前提

网友:
突破音障

网友(2007-11-13):
图1、2、4是同一种现象,图三里的人是PS的,海里的水墙是飞机高速贴海平面平飞扔下鱼雷后鱼雷激起的水浪。

网友:
速度要多快才能出现这情况呀!!!

网友:
长见识了。

网友:
不错,又学到了

网友B:
真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C(2008-01-23):
怎么看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