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的横轴和king2的横轴通用吗?一般副厂450横轴多少钱 ...
450的横轴和king2的横轴通用吗?一般副厂450横轴多少钱一根?

楼主(2007-10-07):
我的机机是king2 不知道能用450的横轴不?
一般副厂450横轴多少钱一根?

网友A:
12一包 3跟

网友B:
不通用.
016/017的横轴是外丝,长度比450的要长.

网友C:
 不通用吧

网友D:
 非耐克斯好象15元/包~~6根(2根横轴、2根主轴、2根尾轴)

网友E:
应该是不通用吧

网友F:
自己动动小脑筋能用。而且很好用

网友G(2008-03-13):
用我的外丝横轴吧。EKSY系列

网友H:
可以,偶用450内丝横轴+垫片搞定

网友I:
通用,我用过,你只需要自备几个3mm的垫片就可以了!

网友J:
通用。450内丝横轴用在016上要加多一对O型胶圈。

网友K:
450的横轴可以用在013上 要加8个3MM垫片 不知道能不能安在KING2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