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有多少人拿FM的遥控跑汽油?

楼主(2007-10-07):
有多少人拿FM的遥控跑汽油?

网友A:
AM都拿过,,广龙得老大~

网友B:
我原来一直用FM跑,只要屏蔽好 问题不大。后面玩小松,为了安全起见,才用3PK的。但建议3PK,性能太稳定了。

网友C:
FM的好象已经算比较高级了!

网友D:
请教一下,用FM与AM区别?

网友E(2007-11-07):
玩小松汽油机都是選3PK,不用考慮其他,因為会干擾.

网友F(2007-12-21):
玩船差不多的啦,玩飞的就不要用AM

网友A:
有阻尼火花塞怕毛~